大家的固定翼有上平衡仪么

楼主(2012-10-19):
大家的固定翼有上平衡仪么,为什么我飞一次炸一次,都没有信心了

网友:
要平衡仪就失去驾驶的乐趣了!!多练模拟器是王道!!不过我也不喜欢练模拟器。

网友:
平衡仪有问题

网友:
炸机是必经之路

网友:
没有平衡仪的你飞飞不了的话...装上平衡仪你也要炸.

网友:
我现在就是,没有平衡仪,我就不会飞,必炸!

网友:
1.练习模拟器,熟悉各个舵面变化对飞机的反映,尤其是对头飞行时不打错舵。
2.调整好飞机,尤其是新飞机第一次动力试飞前,如果有老鸟帮助最好了。
3.安装平衡仪对固定翼飞机是锦上添花,尤其是风偏大时,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
让你的飞机轻一点,再轻一点。慢一点,迟钝一点,,,

网友A:
我的油动50级固定翼装了3个陀螺仪,炸机很少。30cc的汽油飞机也准备装3个陀螺仪。装陀螺仪后好飞很多,建议新手装陀螺仪或者装平衡仪,老手不建议。
10年前入模就给小金星25级装了1个陀螺仪,主要是控制副翼。现在副翼.方向和升降都装了陀螺仪,那怕是空中熄火炸也不是很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油动50级固定翼装了3个陀螺仪,炸机很少。30cc的汽油飞机也准备装3个陀螺仪。装陀螺仪后好飞很多,建议 ...

直机那种锁尾的?你副翼装上陀螺仪后是不是锁得很好啊?你侧飞舵杆回中只要不反向打舵飞机还自己保持侧飞啊?陀螺仪是平衡仪吗?虽然都是锁...但目的和效果不一样...是不是装陀螺仪后心理效果飞得好了点觉得是陀螺的原因?

网友:
这东西适合做过渡用,否则还不如看别人飞、炸机有意思。
玩FPV、航拍的另说。

楼主:
感谢大家的跟帖,重整旗鼓,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机那种锁尾的?你副翼装上陀螺仪后是不是锁得很好啊?你侧飞舵杆回中只要不反向打舵飞机还自己保 ...

我用的是没有锁尾的直机那种,好不好用只有新手用了自己才知道。

网友:
新手还是多练模拟器,切记心浮气躁,仪器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如果想休闲飞飞,就装陀螺仪吧。
想练技术,必须先练好模拟器,否则比炸机啊

网友D:
新手用没问题,对自己起降有信心了再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休闲飞飞,就装陀螺仪吧。
想练技术,必须先练好模拟器,否则比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用没问题,对自己起降有信心了再去掉

支持

网友:
用平衡亿 飞着就没意思了

网友E:
找没人的地方,开阔的地方,心理压力会小很多,叫飞机转圈飞,比如你习惯顺时针就固定顺着飞,练好的再弄别的,要注意做机的精度一定要高,配置要合理,重心要注意,拉力线可以先不用考虑,不要迷信商品机,木有什么大不了的。 还是强调,精度和飞行习惯。

网友F:
什么有意思没有意思,有乐趣没乐趣的。
其他固定翼机可以不装。但是对于1.2翼展以上的下单翼像真机是很有必要的。目的是为了飞行时增稳来增加像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