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木做桌面怎么样?

楼主(2012-10-19):
20~25mm厚度的电木做工作桌面,北京哪里有实体店能够买到零切的,不到半平米的面积。

网友A:
太奢侈了吧,加工孔洞等会有很多玻璃纤维粉尘非出来,要做好防护。

网友:
这么厚的电木板价格不菲吧?

我原来做工作台也想过用好料做台面,平整易清洁,最后用的方案是普通胶合板加上0.8MM厚铝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奢侈了吧,加工孔洞等会有很多玻璃纤维粉尘非出来,要做好防护。

电木是纸与酚醛树脂的胶合产物,没有玻璃纤维,相对安全的多。

网友:
真是有钱人呀

网友:
太有钱了吧!

网友:
铝板比电木板要好很多。

楼主:
谢谢大家。价格我还真不知道,看来电木很贵。。。

网友:
用10cm厚钢板不好啊?

网友:
还是木板好

网友:
电木有很多种,有的添加石棉,有的添加玻璃棉

网友B:
用尼龙板来做桌面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尼龙板来做桌面如何?

可以直接当菜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当菜板用

我工作桌时常放些金属工具,还有很重的家伙,现在桌面是两层细木工板,打算美化并加强一下桌面的耐用度。想用尼龙板再覆盖一层~

网友:
电木印象中不便宜。。。。至少比同面积的铁贵吧。。。。。楼主干脆搞个铸铁平板做桌面算了。。哈哈。。

网友:
我给我父亲做的小工作台就是用20厚带眼的电木做的。面积也差不多半平米。上面装个小台钳很稳固。

电木做台面非常好。就是加工电木的时候防护要做好。磨削释放的气味会否致癌?

网友:
我用木板,再贴铝朔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工作桌时常放些金属工具,还有很重的家伙,现在桌面是两层细木工板,打算美化并加强一下桌面的耐用度。 ...

我还是感觉木头的好用,我要做的话就用3cm以上的硬木做桌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价格我还真不知道,看来电木很贵。。。

淘宝问了下价格:

电木板:550*700*20mm=226元/件
运费:   申通  韵达 费用106元  汇通费用:56元

真的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