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首翻未炸鸡,但有个问题

楼主(2012-10-19):
新人入魔3个月,首翻成功。
但有个问题,翻的时候感觉鸡鸡反应很慢。
是不是连3D就得换速度快点的舵机了。。
现在我用的斜盘是MG90S,另外用的是木桨。感觉油门推上去翻的时候,鸡鸡动作很慢。
模拟器里很迅速就能翻起来了。

求倒飞练习舵机推荐。。

网友:
在控控大小舵

网友A:
加大油门,可以提高swish

网友:
模拟都 练不好

网友:
调曲线   也可能动力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大油门,可以提高swish

swash AFR
我现在用d95mg
以前用mg90s
悬停稳很多

网友B:
木桨,就别拿来翻了吧。

另外可以试试加大SWASH里俯仰和横滚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桨,就别拿来翻了吧。

另外可以试试加大SWASH里俯仰和横滚的数值

好的,谢谢!
现在两个指数都是60%,调大了试试看,估计能行~

网友:
加大SWASH里俯仰和横滚的数值

网友:
循环螺距不够

网友:
我也是三个月就首翻

网友C:
苦逼没地方飞2月了还在家吃灰

网友D:
我2.5个月首翻了 惨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苦逼没地方飞2月了还在家吃灰

境况完全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2.5个月首翻了 惨炸!

悲催的。。。而且我发现首翻那个紧张啊。。。

网友E:
木浆试试3D快速上下移动,换个碳纤桨再试试。估计效果差很多。
还有大油门+小螺距比小油门+大螺距 好翻的多,灵敏的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木浆试试3D快速上下移动,换个碳纤桨再试试。估计效果差很多。
还有大油门+小螺距比小油门+大螺距 好翻的多 ...

小油门掉转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油门掉转厉害

一会儿下班试试看,就怕换了碳桨后惨炸。。藏了3个多月不舍得用的碳桨啊~

网友:
不敢翻的路过

网友G:
加大动力和循环螺距。

网友H:
还在四面悬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还在四面悬停
我都翻了,但每次还要练一会四面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