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 94186有刷版大脚相对于新手来讲好上手吗?

楼主(2012-10-19):
在家跑相对九鹰270A好上手吗?哎~~,我那九鹰270A就别提了,炸的没信心了。车模无刷的速度快,所以选了个有刷的,慢点好上手,免得没信心。

网友:
有懂的上来啊

网友A:
这个车个人感觉介于玩具和车模之间,您说呢?

网友B:
无刷也可以很快啊 大脚一般在家里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也可以很快啊 大脚一般在家里不好玩

不好玩是指玩的不爽还是根本玩不起来,如果大脚无法慢速,在家里玩能撞翻天的,这个HSP大脚油门可以控制到慢速度吗?不会一推油门就串出老远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个人感觉介于玩具和车模之间,您说呢?

这个目前是我的定位,真正的车模我玩不起,这个能算玩具里的车模吗?

网友C:
玩具和车模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具和车模之间

呵呵,先不讨论它是什么级别,有玩过这款大脚的吗?油门好控制吗?不会一推就串出老远吧?

网友:
无刷快点!!!

网友D:
虽然我的第一台车是二手的.不过也是环奇的无刷版山鼠.哈哈哈.速度少说也有五六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目前是我的定位,真正的车模我玩不起,这个能算玩具里的车模吗?

至少我认为,这个也就算是玩具车模了,个头不大,有一定速度,但确实比玩具快不了多少,只是爬坡能力强些。你要在屋里玩也木有问题,能控制到很低速行驶。

我其实不玩车,只是一不小心入了个这个(其实我想要的是无刷的),而且控还是FM的(长天线枪控,不是2.4G那种)

要不我的出给你算了,今年4、5月份入的,玩了不到20次就搁着了,真是玩具啊,之前差点儿还想改无刷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我认为,这个也就算是玩具车模了,个头不大,有一定速度,但确实比玩具快不了多少,只是爬坡能力强些 ...

非常感谢!,九鹰270A我没找到感觉,即使连玩具的感觉都没找到,摔得没信心。其实就是玩玩,目前有个玩具车模就行了。问这个问题之后没多久就入手了一个有刷的,GT3B控,货还在路上,电车比电直估计好上手些,晕了可以不去把控,了不起车停那不动,电直不一样,油门没了摔得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九鹰270A我没找到感觉,即使连玩具的感觉都没找到,摔得没信心。其实就是玩玩,目前有个玩具 ...

电车当然比电直容易太多,这个不能做比较的。但94186即使是有刷版在屋里也是没有什么可玩性的,因为油门必须控制在非常小的位置,还是户外吧,空气也好不是

网友:
我就是有刷94186,说明书上写速度为26KM,实际上会到28。在家玩没问题,我经常在床上玩。看到你买下来的就说说:这个车的电池非常不耐用,1100就能玩15分钟,过两天我考虑上个大锂电。小伞齿不结实,不扫齿,就是不耐磨,大约30排电就磨完了。有人说狗骨总掉,那是没有调好的过,我玩了两个月了,卡过一回,掉过一回,都是因为太暴力了。除了小伞齿和车壳支柱,其他都没坏过,经常狠狠的撞,飞5节台阶。车壳支柱回去要调低一些,呢个特别不结实,如果断了,再来找我,有替代品。马达发热比较大,在家跑都会烫手。

网友(2013-01-31):
小伞齿有金属的就好了  我的无刷超暴力  起步抬头 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94186车不错,我先后买了两辆,改装8*8装甲车。很好玩的。

网友:
大脚还是在外面贴别是在尘土飞扬的地方    不过清洗就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