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无动力主轴.ER弹簧夹用来实现自动换刀的CNC方案

楼主(2012-10-19):
家里一台X2想改CNC,构思用ER弹簧夹ER无动力主轴来实现自动换刀CNC方案。CNC自动换刀有成熟方案,但苦于用BT、R8等成本太高,家用不值。拟用ER夹来做自动换刀刀夹,代替BT,可降低成本。由于ER弹簧夹在脱离主轴后刀具松脱,因此需对ER夹做一些改进,使ER弹簧夹在脱离主轴后夹紧刀具,然后连同螺帽一起放入刀库。以上只是设想,并未有实践验证,如有兴趣欢迎交流探讨。

网友:
我也是这么构想的,但我在想一种不用气推的装置

网友:
难,别想了。比较可行的都已经设计出来啦。

网友A:
对 用电动扳手

气动扳手

R8夹头

自动换刀

老外都搞出来了

参考下

网友:
哪些搞出来的发点图片参考一下嘛

网友:
用ER不好搞吧

楼主:
在BT夹中也是用ER来夹刀的,BT夹的作用只是一个连接作用,BT代替主轴锥孔,ER夹固定刀具,从而使自动换刀动作得以简化。ER夹在手动换刀的使用上是毫无问题的,不论是精度强度上都没有问题,而ER夹要自动夹上刀具来换刀是几乎不可能的,只能是手工将刀具及ER夹装入BT中,成一标准元件,才能用来自动换刀。这其中的关键是ER夹在脱离主轴时如何保持夹紧状态,使其成一标准元件而用于自动换刀。

网友:
做不了换刀的做个换轴的也不错。

网友:
我也在做着这个设计, 难度比较大。

网友B:
闭门造车出门也合辙  就是浪费时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闭门造车出门也合辙  就是浪费时间而已

这话挺溜啊,合辙是指轱辘碰一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用电动扳手

气动扳手

楼主:
视频中所用到得气动及类似R8的都是想要简化的,1气动的一个是气源问题,另外是噪音大。2一个也是想要简化的。拟定方案如图所示

网友:
理解你的意思不过你的方案貌似实现比较困难!

不过可以用类似的方案!
晚上画图给你!

网友:
自己做刀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视频的刀柄是直的,它是怎么夹紧的呢?还能旋转。这个主轴转起来的时候声音哩哩啦啦的,好像杂音很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视频的刀柄是直的,它是怎么夹紧的呢?还能旋转。这个主轴转起来的时候声音哩哩啦啦的,好像杂音很大啊 ...

就是R8弹簧夹头,后面用拉杆,气缸推拉;杂音可能里面是齿轮减速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R8弹簧夹头,后面用拉杆,气缸推拉;杂音可能里面是齿轮减速的吧

我就是说他的拉杆不知是拉在什么地方,bt的都有一个拉钉的,这个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说他的拉杆不知是拉在什么地方,bt的都有一个拉钉的,这个没有啊。

R8 弹簧夹头本身后面就有内螺纹~~~

网友:
发两张我的设计图

楼主:
现在很多D友在用ER延长杆做无动力主轴,但是并无能实现自动换刀的方案可用,其关键点是要自动将如铣刀装入ER弹性夹是几近不可能的,而就如BT/R8等其本质是起转接作用的,一头夹刀,一头连主轴,方便自动换刀。对D族来说能简化一些,少些投入,刀库大些则是最为理想的。

网友E:
有些事情不是说可不可能,关键是实用问题。想快捷,最好的方向就是模块化,现在要分开复杂华,个人认为不可取。
可以考虑采购夹持部分直径一样大的刀具,然后用类似仪表车床那样的筒夹,换刀时,直接夹刀具,轴向限位。
这样成本将降低不少。

网友F:
换刀难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事情不是说可不可能,关键是实用问题。想快捷,最好的方向就是模块化,现在要分开复杂华,个人认为不可 ...

对的,是一种简单的模块化,但是要采购一样直径刀柄的是比较难得,如大的要到12MM,小的要到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刀难度比较大

换刀方案是另有考虑的,是参照机械臂方式的

网友E:
业余的还是搞成固定刀库,移动工作台取刀实用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业余的还是搞成固定刀库,移动工作台取刀实用简单。

是考虑用机械臂取盘式或链式刀库的刀,由主轴旋转拧紧或拧松来装卸刀具组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考虑用机械臂取盘式或链式刀库的刀,由主轴旋转拧紧或拧松来装卸刀具组的。

主轴旋转拧紧或拧松来装卸刀具组?能介绍下原理吗,主轴旋转是通过什么拧紧和拧松?先谢谢了,最好能有图纸或照片

网友:
设计过了。呵呵ER的好处在于不需要通孔。
但没时间变为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轴旋转拧紧或拧松来装卸刀具组?能介绍下原理吗,主轴旋转是通过什么拧紧和拧松?先谢谢了,最好能有图纸 ...

是的,主轴旋转拧紧或拧松来装卸刀具组。当刀具与ER夹不再因脱离主轴锥孔而散架时,将其移动就不是问题了。对于主轴旋转是通过什么拧紧和拧松的,其原理是机械臂的结构如活板手带动螺帽,主轴上有可脱离的动力源,如带旋转臂的减速齿轮一样。与以前有一种手摇的录像带倒带器相类似的。很抱歉现在只有各环节的构思,还没有图纸可供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说他的拉杆不知是拉在什么地方,bt的都有一个拉钉的,这个没有啊。

就是搞不懂他的气缸推拉是拉哪个位置啊?整个刀座圆柱形直上直下的,不像bt30的有个拉钉,配合拉爪拉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搞不懂他的气缸推拉是拉哪个位置啊?整个刀座圆柱形直上直下的,不像bt30的有个拉钉,配合拉爪拉动。 ...

百度找个R8 主轴的结构图看看就知道了,拉杆拉的弹簧夹头,夹头夹紧圆柱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度找个R8 主轴的结构图看看就知道了,拉杆拉的弹簧夹头,夹头夹紧圆柱刀头

3号炮塔铣的就是r8主轴吧?它是靠螺纹拉紧夹头的啊?气缸不旋转怎么拉弹簧夹头

楼主:
在X2上主轴就不换了,用一模氏锥柄ER头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