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无刷电机和普通无刷电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0-19):
涵道无刷
电机
和普通无刷电机有什么区别?手里有一个涵道电机,想改下用在翼展1米左右的
滑翔机
上面,不知道是否可以,涵道电机的转速高,但如果如果用7.2v的电压换成5.5的浆可以吗?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元芳,此事你怎么看?

网友B:
大人,应该用2S电带6X4桨现场测试一番才行

网友C:
大人 估计滑翔机能整出飞翼的速度来

网友D:
飞翔的感觉真好

网友E:
我也不知道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