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其实也可以这么装滴!

楼主(2012-10-19):
本人是刚接触固定翼的新手,初装入门机翼龙居然连个简单的说明书都没有。看了万能论坛里的前辈大神们的装机图片,不是机身外面的电线缠的翼龙五花大绑就是电子设备挂在机身外把翼龙整的象个轰炸龙,都不太美观.理想。自己琢磨了一下,其实只需要把电调和接收在机身里面找个合理的位置安放好,翼龙的布线就可以很整齐而且不需外露的,给新装翼龙的魔友分享一下。因为我这个翼龙浑身缠满了纤维胶带补强,所以显得比较旧,这个需不需要学习就根据个人的爱好了。

网友A:
会不会头重啊

楼主:
电调放在舵机座的侧面用魔术贴和扎带固定就可以,电机线要在电机座下面开个孔穿进机身内和电调连接,接收塞到机身里面把天线从机翼下面的大孔里露出来用胶带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头重啊

不会的,即使这样翼龙的重心还是有点偏后,头部还需要一些配重才可以。

网友:
很好的方法,学习中

网友B:
准备入手翼龙的 呵呵 楼主什么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入手翼龙的 呵呵 楼主什么桨

目前用的是XXD2212KV1400电机,30A电调,7×5的浆。不过总感觉动力稍差,据说用2212KV2200 配40A电调和6×5的浆动力比较好,正等快递中......

网友:
很好!真的好!

网友:
别炸机,炸机就完蛋

网友C:
炸机小心电池磕露液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是XXD2212KV1400电机,30A电调,7×5的浆。不过总感觉动力稍差,据说用2212KV2200 配40A电调和6× ...

这个配置厉害

网友:
飞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机小心电池磕露液了。

电池顶在机头里面的位置垫了泡沫,已经炸了N次,电池和飞机都安然无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厉害

楼上是说2212KV1400的厉害还是2212KV2200的厉害?是贬义还是褒义?本人是固定翼的新手,还请楼上正确指点!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是说2212KV1400的厉害还是2212KV2200的厉害?是贬义还是褒义?本人是固定翼的新手,还请楼上正确指点 ...

呵呵,LZ别多心。我从不在技术问题上褒贬任何人,只是一声惊叹罢了

我的意思是2212 KV2200 用6X5的桨这个配置用在翼龙上过于夸张了。这个配置,用在高速飞机上是个不错的选择。用在翼龙这种低速飞机上,虽然推力不小,但是效率太低了。

我的翼龙用了朗宇2212 kv1250,配了APC8X4 (加高了电机座),动力已经相当夸张了

2212 KV1400搭配 APC7X3.5桨,用3S电池的话动力表现应该很优秀了。或许是XXD电机效率问题?据说XXD电机发热比较厉害,我没有用过。我的朗宇每次飞行下来只是温热

网友:
我注意到LZ的电调在飞机前部,到电机的三根线太长了。这三根线里面是高频交流电,这三根电线的长度越短越好。线太长的话,可能损耗也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LZ别多心。我从不在技术问题上褒贬任何人,只是一声惊叹罢了

我的意思是2212 KV2200 用 ...

原来如此,我也是听别人说的用2212KV2200的电机动力比较好,虽然买回来了但还没换,怕速度如果真的太快了不好控制。目前用XXD2212KV1400的飞翼龙温度是有些烫手,不过到没有什么影响。多谢指点了!

网友:
我当时飞的配置是2208  KV2600的  太快了  你用2212KV1400的其实是翼龙的标准配置,毕竟翼龙是慢速机   还有电机的线最好不要太长,第二电调最后放在外面,是不美观但散热好,电池我也是这样放的,确实炸不坏,建议把尾翼和平尾的舵机后置,可以节约出舱身

网友E:

俺也是固定翼新手,敢问电机座怎么装上翼龙后面塑料凸头的?十字架太大会超出来……

网友:
听说翼龙还可以fp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也是固定翼新手,敢问电机座怎么装上翼龙后面塑料凸头的?十字架太大会超出来……

用电机木片座的那种,把热熔胶烧化成水样粘接,很结实,除非把木片电机座拔断了才能把下来。

网友(2012-11-21):
lz起飞的重量多少我也组装好 了  太重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2013-02-08):
貌似标准的配置很温柔

网友F(2013-10-23):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

我看你最近顶上来好多翼龙的帖子,是不是打算买个翼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你最近顶上来好多翼龙的帖子,是不是打算买个翼龙?

呵呵!的确!刚入了架还在装机中,所以要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