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改的30A 有刷电调 (转载)

楼主(2012-10-19):
上图
看到三国论坛里的   改坦克上用应该可以

今天该的图  感觉还不错  要快有快 要慢有慢   就是那个电位器有点烦人   一碰到 电机就自己转   不知道有什么电位器可以代替的 不要那么灵敏

网友:
不错正需要呢

网友:
中点漂移是个问题

网友A:
看不懂的人悲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的人悲催啊

额 修电动车都能看懂 你修摩托车看不懂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修电动车都能看懂 你修摩托车看不懂哈

那个三只脚的东西我还真不明白 ,摩托 电动车都会修 ,但是我们是那个东西坏了,直接换的,不会拆开维修电路板的啊,像点火器啊,高压包啊,电动车的控制器啊,等等

网友:
就是线性区间很小
轻轻一推就满转了

网友:
吧定位用胶水粘死 然后接电机,这多了几片 FET 是啥用的?不了解啊。

网友:
要去试试的

网友:
换下大管子还能上更大的电流

楼主:
额 图上不去呢 补图

楼主:
第二张图片  不知道电位器有什么可以换的

网友:
把电位器换成固定电阻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片  不知道电位器有什么可以换的

用这个精密电位器替代。

网友(2013-04-11):
直接把电位器拆掉,换上2个2.-3k电阻就可以了。唯这个的调速线性不好!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