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500 DFC 十字盘三个舵机最大行程怎么调

楼主(2012-10-19):
第一次玩直升机什么都不懂。
装好之后调十字盘,但油门打到一半,十字盘就已经顶到头了,连杆长度都是按说明书上的。
用的DX7s的控,亚拓说明书上说在swash mix里调,但找不到这个菜单呀。
各位高手,这个要怎么调呀,怎么同时限制三个的舵机的最大行程呢

突然想到设定舵机中立点时,油门推杆是应该放到最底还是中间?

网友:
回去看了控才知道。。。

网友A:
调十字盘还不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十字盘还不会呢

刚刚拿到手,之前从来没碰过直升机呀

网友B:
机器装好后要设立中立点,在调中立点的时候在遥控器里有项是SUB TRIM那里可以分别调节副翼,升降,螺距的高度。把十字盘调整为水平。包括舵臂,十字盘,和大浆。注意油门要在中心50%的位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装好后要设立中立点,在调中立点的时候在遥控器里有项是SUB TRIM那里可以分别调节副翼,升降,螺距的高 ...

新人要多多请教才能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装好后要设立中立点,在调中立点的时候在遥控器里有项是SUB TRIM那里可以分别调节副翼,升降,螺距的高 ...

嗯嗯,刚刚才想到油门应该放到中点调,之前是放到最低点调的。。。谢谢啦

网友:
SwashPlate里有PIT设置。。不知道DX7S里有没有这项。。
只要有Swash字眼的都进去看下 一般能看到AIL ELE PIT的就是了 循环螺距调节AIL ELE这2个
调节中立点的时候油门摇杆在中间~螺距曲线为默认0~100 然后到SERVO SETUP里调节sub trim ,油门在最高和最低点的时候调节SERVO SETUP里的travel最低和最高的数值 让十字盘在最低 中立点和最高的时候保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