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IMAX B6AC 出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2-10-19):
插上电就显示这样  拔了重新插一下电就好了  还有一次是出现乱码 没拍 但是官方查了是正品啊 会不会有问题  谁能给解释下 还是你们别人用的B6也这样啊 我就想知道这个算正常就会有还是 质量有问题 前提东西是正品查证了

楼主:
谢谢帮顶 外加求帮忙 等明白人指点下 着急啊

网友:
刚才还想买这款充电器呢,求解!

网友A:
曾经在北方冬天使用B6充电,北方冬天房间太干燥,身上带电严重,用手去按按钮,结果啪一声,充电器屏幕上显示出与楼主一样的,还有乱码。拔掉电源再插又好了,现在充电器用的很好,没人和问题

网友B:
B6假货多,我买的飞科达的6X80C

网友:
引用 网友B:
B6假货多,我买的飞科达的6X80C

我表示国产各种B6全是山寨。。。

网友C:
我是玩单片机的,我来告诉你原因,显示方块块或者乱码这个是因为单片机和液晶IO口接触不良或者程序跑飞造成的,也可能是初始化的程序时序不对造成,这个1602液晶不和单片机连接,直接供电就直接会显示方块块的,像这种国产神马B6就别买了,有的人买个有牌子的山寨还以为自己买的正品。。。真正的B6并非国产,国产山寨只是抄了人家的电路+程序,改了开机显示内容而已,用的都是杂牌元件,杂牌也就不说啥了,那个精度。。。B6已经成为国产山寨的代名词,意思就是6S串冲充电器而已,各种山寨牌子。。。就好比XXD,辉胜,LZ你懂的!~

网友:
嘿嘿嘿,我自己用索尼电源改的可充多组电池的充电器很好用啊,插上充电不用管的,几天不拔都没事,精度高,充满自停。

网友:
我买的山寨B6AC,刚开始买回来也出现问题,插上电,背光一亮一灭,出现了好几次!后来就没有再出现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确定你买的是正版的么?

网友:
我的B6暂时还无此问题

网友:
我的B6是不带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玩单片机的,我来告诉你原因,显示方块块或者乱码这个是因为单片机和液晶IO口接触不良或者程序跑飞造成 ...

兄弟官方查证了序列号是正品那还会不会有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在北方冬天使用B6充电,北方冬天房间太干燥,身上带电严重,用手去按按钮,结果啪一声,充电器屏幕上显 ...

东西到的时候确实冰凉 这个也会有关系吗? 道理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到的时候确实冰凉 这个也会有关系吗? 道理呢 。。

跟冰凉没关系吧……我不是指冰凉
北方冬天空气干燥,身上容易带电,碰到充电器时放电,可能影响到充电器的工作了,屏幕才花

楼主:
哦   那以后充电前还要  摸摸其他东西 走下静电? 不会弄坏吧

楼主:
还是不知道算不算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官方查证了序列号是正品那还会不会有质量问题

官方就山寨,哪来正品一说。。。

楼主:
这么一说啊

网友:
程序跑飞了,自己如果刷不了程序,回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