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A与10C

楼主(2012-10-19):
最近收了几个PPM接收机,本以为可以顺利使用,但是发现用futaba 10C的高频头无法控制。换成天地飞6可以控制。于是想把天6的高频头接到10C上。拆开来发现T6的高频头电路板外形设计似乎就是为独立高频头设计的,只是装到了控里面而已。查了下资料看了下线位也是跟10C一致的。于是拆开来做了个高频头盒子直接装上去,结果....蓝灯不亮,接收无反应.......麻烦高手给看看怎么回事。记得以前好像试过用天9的高频头,好像也用不了。还有天8的PPM高频头也无法控制这个接收,不知道这么了,就天6、ESKY什么的低端控可以控制。真奇了怪了。

网友:
支持DIY,请高手帮忙

网友:
蓝灯不亮是正常的。。主要是你的控必须设定到PPM输出模式。

楼主:
能给点有技术含量的回答么....

网友:
藤椅说的对,这都不算有技术的回答?如果你控改成ppm模式晶体对号,没理由不可控!去检查自己的问题吧

楼主:
再次测试,蓝灯依旧不亮,接收换成了西安孵化PPM接收,结果可控。天地飞接收,可控。就是手上的这个接收不接收信号。测试结果,高频头工作正常,跟控有关系,本地模友有说是因为控的编码不同导致。
附上接收机的图片,有了解的解答下。

网友:
俺的10C就是用的天地飞的72M高频头呀,PCM配PCM72M的接收机,PPM配PPM72M的接收机,都很正常的呀!

楼主:
呃,高频头工作正常没有问题啊,就是那个接收不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