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六线的步进电机能用三相四线的驱动器吗

楼主(2012-10-19):
各位高人,请教三相六线的步进电机能用三相四线的驱动器吗?如能,电机应该怎样接线,多谢!

网友A:
如果是6线的步进电机,每3线为1组,每1组中有中间抽头,那么中间接头不要用,就可用4线驱动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6线的步进电机,每3线为1组,每1组中有中间抽头,那么中间接头不要用,就可用4线驱动器驱动。

惠民大哥,我说的是三相六线的。我们一般玩的是两相。能指点下吗?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惠民大哥,我说的是三相六线的。我们一般玩的是两相。能指点下吗?多谢

你确定它是3相吗?
我现在用的是5线步进电机,5线中其中一条是公共线,按照测试步骤,我认为是4相步进电机,但有人并不这样认为是4相电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9416

楼主:
电机是线切割上的,型号是75BF380,铭牌上标的是三相电机,应该不会差。

网友:
个人理解,应该可以,不过要把线序搞清楚。
既然有三相四线的驱动,那么应该是每相一线加上一根公共的。
三相六线的话各相各取一根并联做公共的,剩下三根,刚好四根,只是不知道取公共极有没有讲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线切割上的,型号是75BF380,铭牌上标的是三相电机,应该不会差。

如果确定是三相步进电机,那就不能用4线的驱动器了。个人浅见。

网友:
线切割上的电机一般是反应式步进电机,驱动也不一样

楼主:
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有4线和6线的。

网友:
好象是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