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小弟有事请教!用过4822+飞腾40A的请进!

楼主(2012-10-19):
准备升级电机电调,已购买4822 390KV+好盈飞腾40A,请问在选择进角时,到底选择哪一档?低?中?高?还有就是,我用的是OPTO版电调,用外接UBEC供电,OPTO版电调需不需要把中间的红线挑了?
望用过的兄弟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沙发坐得安逸!!你倒是给点意见呀!

楼主:
就没一个热心人?

网友:
你把点固定一个位置 上好桨 通电 猛加油 看看电机的反映 一个一个进角式   你试下 低 看看怎么样

楼主:
难道就没人用着个动力套装?

网友:
我的就是这个动力,进角你要设置成高,如果设置到低,当你启动电机,突然拉下油门,然后再突然推油门,你的电机就会卡滞不转。所以多极电机一定要设置成高进角。另外挑红线的做法,原因是有些电调UBEC输出是5V,而有些可以设置成6V,两个不同电压的如果并在一起,容易短路等问题,但如果确保全部的UBEC输出电压是5V,挑不挑没有太大关系。

        另外这种动力配置桨的时候,尽量用1238或1245~~~1447范围的,也可以买那家东莞出的那种碳纤桨,价格不贵,1245 七十多元一套,名字我忘了,自己搜索一下淘宝。我现在用的感觉比apc还好,别过于相信某某网站的高价桨,什么专业定制,什么专业测试,好不好自己试了才知道,老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玩的也没意思了。相信自己,DIY~!

网友:
楼上解答的已经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