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DFC 新手装机布线

楼主(2012-10-19):
10月30日更新图片。。。不高兴拆侧板拍照了,自己画了个布线图...PIT线的长度有点紧张,但还是够的.

左侧板,基本看不到线,电机线是为了方便调机,布在了外面.等调好了再塞回去。
热缩管包的舵机线和天线,略显粗糙。。。
ELE和PIT的线在机身后方上圆孔处会合,从上圆孔穿出,然后再从下圆孔穿入。(PRO主流方法,方便拆尾管座)
一根天线也是从下圆孔穿出,套了热缩管向上竖起。。。

右侧板,只有一根天线绑在上面.拆卸方便.

没理线的时候.

这里可以看到主轴底部跟6208 SB就差2毫米左右。原来我也很纠结要不要放这个地方,一个离主轴太近,怕被擦到,另一个离马达太近,怕有干扰。。。后来看到论坛里mihaobo大侠也装的这台飞机,接收器也放的这个位置,坚定了我的决心。。。.

网友A:
用6008就好了

网友:
难道要换一个

网友B:
450PRO ,6208SB 刚好可以放电池板下面呀,我就这样放的。

网友C:
拆掉外壳

网友:
塞到肚子

网友D:
换卫星吧,可以放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PRO ,6208SB 刚好可以放电池板下面呀,我就这样放的。

电池下面要放电调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008就好了

6008大小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卫星吧,可以放好几个!

FUTABA不支持卫星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掉外壳

我考虑过这个方法。。但是我发现。。。拆了外壳小不了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FUTABA不支持卫星哇。。。。

换控啊,我就是感觉扶他爸接收太大,才没买T8F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控啊,我就是感觉扶他爸接收太大,才没买T8FG的!

...新买的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买的控。。。。

用卫星爽的不行,卫星体积小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卫星爽的不行,卫星体积小不占地方!

哎。。。木有办法啊。。。卫星是不错。。。天线还短。。。

网友E:
卫星失控炸了你就哭吧····

网友E:
6208放肚子里    陀螺仪放十字盘导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池下面要放电调的哇。。。

电调为什么不放电池板下边呢?担心会热?

那位置很好啊

网友G:
是啊
为什么陀螺非要放到肚子里?

网友H:
买个6203SB装上..
我就为飞450..专门买了个....才感觉这是450的绝配啊

网友I:
我也用6208,我450sportv 2是放在尾巴舵机上面滴

网友J:
3GX放肚子里,接受在十字导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6208放肚子里    陀螺仪放十字盘导轨

两个都塞肚子,忙活了2天,完美解决。。。我布线的原则就是能塞肚子里的设备和线绝对不外露。。。

楼主:
引用 网友J:
3GX放肚子里,接受在十字导盘上

两个都塞肚子,忙活了2天,完美解决。。。嘿嘿。。。真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为什么不放电池板下边呢?担心会热?

那位置很好啊

呃。。。您看错了吧?我就是说我的电调放电池板下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啊
为什么陀螺非要放到肚子里?

我喜欢把所有设备和线路都塞肚子里。。。。嘿嘿。。。。忙活了两天,好不容易解决了。。。对450来说6208SB真心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用6208,我450sportv 2是放在尾巴舵机上面滴

塞进去了。。。哈哈。。。6208离主轴就剩2毫米左右。。。有点小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个6203SB装上..
我就为飞450..专门买了个....才感觉这是450的绝配啊

恩。。。多谢指点,6203确实小一号。。。等以后买大飞机的时候去配个6203换给450.。。。把6208换下来。。。。嘿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呃。。。您看错了吧?我就是说我的电调放电池板下面啊。。。

呵呵,老眼昏花了 看错看错,我的直接挂外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老眼昏花了 看错看错,我的直接挂外边了

450内部空间确实局促了点。。。但是我很不喜欢设备和线外露,所以各种折腾。。。

网友K:
求6208塞进肚子图!

网友L:
用6203SB就轻松塞肚子里了啊,S.BUS系统一根线足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卫星失控炸了你就哭吧····

俺没失控过!

网友M:
6203SB个头小点,6208也行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塞进去了。。。哈哈。。。6208离主轴就剩2毫米左右。。。有点小怕。。。

那你小心电哦,你不怕干扰啊里马达那么近

网友N:
求走线安装照,,咱们2的配置是一样的

网友:
6203SB个头小,S.BUS系统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个都塞肚子,忙活了2天,完美解决。。。我布线的原则就是能塞肚子里的设备和线绝对不外露。。。

450  有必要这么折腾么

网友O:
不好装约、

楼主:
引用 网友K:
求6208塞进肚子图!

今天回去拍照,这两天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6203SB就轻松塞肚子里了啊,S.BUS系统一根线足以。

确实。。。有机会也入手6203换掉6208.。。

楼主:
引用 网友M:
6203SB个头小点,6208也行啊

恩。。。6208勉强可以。。。有点局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你小心电哦,你不怕干扰啊里马达那么近

刚开始有点怕。。。后来看到论坛有一大侠玩450 DFC加APS。。。也把接收机放3GX板背面。。我就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求走线安装照,,咱们2的配置是一样的

明后天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450  有必要这么折腾么

我之前玩山寨的EP255都这么折腾的。。。性格问题。。。。喜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好装约、

我比较喜欢折腾。。。布线搞了两天终于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N:
求走线安装照,,咱们2的配置是一样的

请教下。。。我完全原厂件新飞机,一个起落大齿盘齿轮空隙里就出现一些黑色的印记。。。用手转大桨很难带动电机。。。是不是马达齿跟大齿太紧了?我也是隔了张A4纸装的呀。。。。

网友K:
RE: 请教450 DFC 配合6208S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我完全原厂件新飞机,一个起落大齿盘齿轮空隙里就出现一些黑色的印记。。。用手转大桨很难带 ...

马达齿不松不紧就行了,没必要纠结一张纸的厚度,期待你的装机图,最好里面的布线都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我完全原厂件新飞机,一个起落大齿盘齿轮空隙里就出现一些黑色的印记。。。用手转大桨很难带 ...

这个我觉得还好吧,应该是脏了,,我觉得,,只要有空隙问题不大

网友P:
等待图片!  字数太少!

网友O:
期待你的装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期待你的装机图

一楼已经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P:
等待图片!  字数太少!

一楼已经上图,欢迎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K:
马达齿不松不紧就行了,没必要纠结一张纸的厚度,期待你的装机图,最好里面的布线都拍下

一楼已经上图,但是偷懒没拆侧板..将就看看吧...

网友K:
很漂亮~~把热缩管再处理下,天线用车用天线套剪短,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漂亮~~把热缩管再处理下,天线用车用天线套剪短,很漂亮!

买飞机和配件的店里没买到10MM以上的热缩管,用的7MM热缩管自己用尖嘴钳撑大的,所以有点不平。。。以前不知道啥叫天线管,谢谢提醒。下次买根试试。。。

网友Q:
陀螺仪放肚子里?不是要原理电机吗?新手错的地方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Q:
陀螺仪放肚子里?不是要原理电机吗?新手错的地方多多包涵

陀螺仪的位置是说明书推荐,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J:
我给接收放到十字盘上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电调为什么不放电池板下边呢?担心会热?

那位置很好啊

那个电调放到那里,冬天没有问题,夏天确实会很热,亚托原装的电调记着一定不能出现过热保护,不如以后会经常出现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给接收放到十字盘上了……

恩,我当时后备方案也是十字盘导轨。但我的选择是能不露就不露,最后还是给我塞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个电调放到那里,冬天没有问题,夏天确实会很热,亚托原装的电调记着一定不能出现过热保护,不如以后会 ...

恩。。。我现在飞悬停跟航线。。。等3D了再说

楼主(2012-11-20):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回复!

不客气。。。

网友(2013-02-21):
这个要mark下,我必须确定6208安装在YT450最好的安装位置~

网友:
DSM2卫星便宜又好用,爱放哪儿就放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