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双翼飞不起来。。。

楼主(2012-10-19):
双翼首飞失败 了 不过没有炸鸡 一直飞不起来啊 新手 求救
11X5桨 4S10000
电池
全重3000G
电机
型号
型号:BL2832
KV:805
尺寸:30*32mm
轴径:5mm
重量:210g
适用模型重量:2000-4000g
适用螺旋桨型号13*8-14*7
适用锂电节数:4S 14.8V
实际测试拉力:
13*6.5 螺旋桨 4S锂电 RPM:9100 电流:69A 拉力:3150g

网友A:
太重。飞不起来

网友B:
怎么飞不起没有说清楚

网友:
式了 10及次 冲刺 一直飞不起在地上跑 又不敢手抛的飞

网友C:
看不出来什么,舵面是什么样子的情况都看不到

网友D:
没有看到飞机舵面的反应

网友E:
太重了,试着减重,或者全油门跑,等速度起来之后再拉杆!

网友:
多面是好的
地面不怎么平 冲起来速度不是很快

网友F:
电机推力线不对啊

网友:
3公斤 用什么电机好呢 我这里还有一个 银燕385KV的

网友G:
看看,拿分跑人

网友H:
电池10Ah,容量是很大,重量也很大

网友I:
你敢传个清楚完整的视频吗???!!!这视频你让大家怎么帮你找原因啊???

网友J:
电池太大了!4s22oomah就能飞、、

网友K:
换 APC 12X6 或者更大的桨试试.

网友L:
3KG,这么个小飞机,不滑跑20米,起不来吧?

网友:
后推,还是低KV,重量还那么大,还是双翼,尼玛,这样你能飞起来才神了。换个高KV的电机试试,双翼尽量做前拉,后推力效不好,舵效也不好。还有给飞机减重。

网友M:
把飞机减重到1KG左右,估计可以,电池换成4S 2200mah的,你这个明显起飞重量太大了,也不知道楼主起飞的时候滑跑了多远,怎么操作的,重心位置对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飞机减重到1KG左右,估计可以,电池换成4S 2200mah的,你这个明显起飞重量太大了,也不知道楼主起飞的时候 ...

2200电池能飞多久?   光飞机就1公斤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2200电池能飞多久?   光飞机就1公斤了

问题是你要减重,可能你电池自重的耗能比飞机还大,别忘了电池飞起来也要耗能
你可以搜一下整个论坛,飞机上放那么大容量电池的人有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问题是你要减重,可能你电池自重的耗能比飞机还大,别忘了电池飞起来也要耗能
你可以搜一下整个论坛,飞 ...

双翼机  厂家给的数据可以载重2500g     换2200电池不知道能飞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翼机  厂家给的数据可以载重2500g     换2200电池不知道能飞多久?

能给个型号么,大家可以帮你查一查。看视频中你的飞机翼展也就一米的样子,这种大小的飞机一般正常起飞重量也就六百到九百克,载重极限是个可以起飞的极限,这个极限和你当天的风速,空气密度,湿度露点等等都有关系,而且满载起飞飞机操控性极差,翼载很高,就算能飞速度也会相当快,你确定你能在飞机性能极限上把它HOLD住?
很多新手都是这样被厂家的数据给绕进去了,很多东西你对飞机不了解的话,那个数据你不能轻易去用的
新手要多相信论坛里的老飞飞们,不要总相信厂家和卖家;有一定经验以后再去参考厂家的测试数据;老飞们更多地是相信的自己的经验和感觉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双翼机  厂家给的数据可以载重2500g     换2200电池不知道能飞多久?

一般来说航模的留空时间也就五到分钟,不要用电池的极限放电性能去试,除了事故你的电子设备都伤不起,伤了人你更伤不起。我带的新手一般能单飞的第一个月内留空时间能飞三五分钟就很紧张了,留空时间对心理压力可能有个堆积作用,留空时间越长也可能意味着你产生技术变形的概率越高,事故率也就会升高,而且长时间集中精力操控航模很累的,你拍视频那种天气你不戴个偏光镜你眼睛能持续望着天空两分钟不产生眩晕感就很不错了。所以航模的留空时间不是越长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般来说航模的留空时间也就五到分钟,不要用电池的极限放电性能去试,除了事故你的电子设备都伤不起,伤 ...

手上有个  2200   25c电池  3s的  不知推力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