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淘了台台达 二手通信电源 ESR-48/30D C 52V30A的电源想改可调,没资料不敢下手

楼主(2012-10-19):
台达二手通信电源 ESR-48/30D C 52V30A的电源想改可调,没资料不敢下手,有改过的吗?请教下,芯片是UC3875,谢了

网友:
我淘了俩华为的4825,还没改。

网友:
我的改了,不过前两天烧了,还在人家那里维修,印象中是在侧面那块控制板上接上电位器,可以从11V调到50V左右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他们说华为的好改

网友:
华为的有电路参照,我是因为华为的外观看着舒服才买的。

网友A:
這好像是西門子哦

网友:
电源终于修好了,修了将近一个月

把侧面外壳拆下

白、绿色线的位置原来是一个电位器,把它焊下,用两个线引出来外接电位器,就能够调整电压了

来个近镜,这样就看的清楚了吧,我是用了一只多档开关和一个点位器,这样基本从8V-52V任一电压都能得到

网友:
给力啊 俺才进了个华为HD4825 48V 25A 改3V-98V 0-20A可调 用起来嘎嘎的

网友:
48/30D D的我个人觉得设计不好,为了提高功率密度,搞得东一块板西一块板的,散热风扇那个位置附件就是PFC 的高压,很多模块都坏在那个位置。

网友(2013-02-24):
我也搞了台,在路上,准备改数控,原来有台数控电源,30v,5a,感觉不够用

网友(2013-05-27):
有人用esr 48吗  很小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好像是西門子哦

台达代工

网友:
我的也是不知怎么改,楼上改的那个和我不一样有esr48/30d还有个e结尾的楼上改的不是d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