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t8fg的问题,更新设置图片

楼主(2012-10-19):
小弟新入手t8fg,安装好后,在naza调试软件上设定完成后,写入。。。拔下数据线,上电后掰杆启动,可是没有任何反应,接受机绿灯亮,求助。。。。小弟多谢。。。
在naza软件上调试都是好的,刚把云台连上,云台的俯仰可以正常通过6通道旋钮正常调整,大家看看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楼主:
求高手啊。。。

网友:
新手來學習的

网友:
t8fg街控,百度一下全O了

网友A:
我没玩过NAZA,但应该与WKM差不多,请确认在调参软件中的“遥控器校准”版块中,你的校准行程和正反方向是正确的,十有八九是通道的正反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玩过NAZA,但应该与WKM差不多,请确认在调参软件中的“遥控器校准”版块中,你的校准行程和正反方向是正 ...

这个是对的啊

网友B:
如果需要反向,要在控里设置,不要在软件里设置,另外,油门行程校准了吗?最后做一个水平和垂直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反向,要在控里设置,不要在软件里设置,另外,油门行程校准了吗?最后做一个水平和垂直校准。

反向就是在遥控里设置的 ,油门行程是不是直接把电调和接受机连起来做,这个也做了,还是不行,水平和垂直校准是不是在遥控的器上做,这个也做了

网友:
失控保护没设置好!!!

网友B:
飞控上电启动是否正常,不插数据线连电脑,最后应该闪4次绿灯,如果不正常就要联系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上电启动是否正常,不插数据线连电脑,最后应该闪4次绿灯,如果不正常就要联系大疆

现在电机正常工作了,可是又有新问题了,1,3号电机转速比2,4号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机正常工作了,可是又有新问题了,1,3号电机转速比2,4号慢

确定每个电调的设置都一致嘛?是怠速不一样还是起飞后不一样?油门行程校准了嘛? 如果速度有明显区别,要查查有没有虚焊。

网友:
灌水拿分,长见识,也入手这个了,不过现在还在使劲的折磨模拟器呢!

网友(2013-05-14):
我也是正在看遥控器的说明书,头都看麻了

网友:
俺的也是T8FG  一头雾水。。。。   该买国产控。。。

网友C:
如果刷了V2的固件,就不应该存在电机转速不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