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一个小工装,大家看看是干什么的,然后帮我提提意见

楼主(2012-10-19):
用于提高组装效率的一个工装,大家看看是干嘛用的,然后帮忙拍砖,提提意见。这个好像是去年做的吧,想了两个星期,一上午做出来的。我做东西只讲究实用性,外观不是很好看,请大家见谅。

网友:
看不明白,要达到什么效果!望明示

网友:
朋友看明白这是做什么的

网友:
朋友,看明白这是做什么的。

楼主:
这是一个砸轴承的工装,上部是一个气铲,铲子我拆掉了,后做了一根轴,下面是一个专用砸轴承外圈的工装头,底座是一个手动压机,把轴承套在工装上,工件放下面,手柄一压,把手一捏,梆梆梆,轴承就进去了,之前是手工敲,要20秒钟敲两个,现在是三秒钟敲两个(一个孔两个轴承)。缺点是声音巨大,耳朵受不了。

之前用过油压机,但是因为工件是铝合金,自动归中性能不好,轴承直接把工件挖掉一块,所以我设计了这个工装,气铲在冲击的过程中冲头会回弹,在这个时候,砸歪点的轴承可以回位到工件中心,用了工装之后,工件的损坏率基本上为零。

楼主:
对了,动力是压缩空气。上面是空气管道。

楼主:
卖风动工具的人说,我要的东西都是稀奇古怪的。

网友:
要设计成这么复杂吗?

网友A:
气榔头,估计是够吵,装消音器。

网友:
没有看明白这是做什么呢

楼主:
这是两个工具组合在一起的,实际上并不复杂,就是在压机上增加了一个导向装置,然后把气铲连接在导向装置上,(筒子),内部加了一个弹簧,复位中间的导柱。加了一根拉线,接上气铲的开关,就这样。效率很高,且更换夹具后能装很多种类的轴承,气压调整下就好了。

网友:
看来效率挺高

网友:
有手动压力机啊,还有气动压力机啊,这玩意不符合精艺生产要求,要求低噪音,低污染

网友:
气铲=我们以前叫‘风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榔头,估计是够吵,装消音器。

这就叫‘吵’了,你见过在封闭的车间里12米长,3米直径的铝罐上6、7把风铲同时修整焊道是啥动静吗?

网友:
戴防噪音耳塞。

网友:
效率提高了,噪音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叫‘吵’了,你见过在封闭的车间里12米长,3米直径的铝罐上6、7把风铲同时修整焊道是啥动静吗?

这个基本上不要说话了,说也白说。和坦克旁边的声音差不多,可能还要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