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上一圈凹槽

楼主(2012-10-19):
小弟有铜管100根,需要在一端口头部加工一圈深1.5mm凹槽,不知如何能快速加工呢,是放象皮用的,有没有专门的机器加工,这个量是很大的,谢谢大家指点,呵呵

网友:
手板机槽刀伺候,定好位定好槽深磨好槽宽就死做就是了

网友A:
里面还是外面?管子厚度多少?精度要求?精度不高管厚不大,估计可以搓的。

楼主:
补充一下,此铜管只有0.3mm厚,不能用车,用压,就是不知如何压成,精度要求不高,主要是速度快

网友:
零点三一样能车,零点一也没问题手板车用的是弹性夹头能夹紧

网友B:
如果相用压就用割管器改一下就行了,把完刀改成你要的宽刀压轮就能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相用压就用割管器改一下就行了,把完刀改成你要的宽刀压轮就能压了

唠叨?哈哈

网友:
找三个滚轮,滚轮上车好挤压筋,滚轮直径要合适,两个并排,然后把管子放在缝隙中,然后把第三根滚轮压上,滚动,滚好之后抬起轮子,拿走滚好的,放上没滚的,继续滚。间隙调整好。

网友:
要是我就用PLC干,气缸上料下料,一天估计几千根没问题的。

网友:
你发个铜管的图纸,我看看难度,可以做个专用机床的,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是参照搓丝机的样式,或者是把搓丝板直接改成搓筋板,行程调好,间隙调好,送料机构弄好,每天万把个。

网友:
实际上我的第一种方法是滚筋(滚丝机),第二种方法是搓筋(搓丝机)。

网友:
不行,会变形象除非你用管牙滚造机,特别搓牙板一入导口就开始扁了

网友A:
这个就是间隙调整问题,标准件是强行挤压,这个则要轻轻挤压。嘿嘿,好多不锈钢器皿都是这样挤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间隙调整问题,标准件是强行挤压,这个则要轻轻挤压。嘿嘿,好多不锈钢器皿都是这样挤压的。

多大外径

网友:
想了想最好办法就是做个压刀加,就是把割刀螺旋位改成气缸装在手扳车刀加旋转后导轮压在铜管上让压刀气动压进旋槽

网友:
车,做个定位,简单,快捷

网友:
看错了楼主说是个槽,紫铜管可能好办,自己做个简易滚槽的工具应该不是很难的,用手摇都可以了。

楼主:
做一个轴带凹槽,插到管子里面定位,一个滚轴带凸筋减速电机带转,两个凹凸位置对正管子插进深度定位,滚轴用液压缸推动或者用杠杆扳手手动移动,调好最小间隙滚就行了,保证不变形,想速度快就用PLC自动上下料和压紧松开

网友:
是放密封圈吧   量大的话去买台旋槽机呗     哥哥旋过铝管 几秒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还是外面?管子厚度多少?精度要求?精度不高管厚不大,估计可以搓的。

和我想法一样

网友:
怕扁,可以在管内填充一部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一个轴带凹槽,插到管子里面定位,一个滚轴带凸筋减速电机带转,两个凹凸位置对正管子插进深度定位,滚轴 ...

出不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大外径

好像楼主一直都没说直径。

网友C:
0.3mm壁厚....估计也管子也不会粗,,,

用凸轮和凹轮压出来吧。。

蓝色是你要加工的管子。。。。黑色是相互配合的凸轮和凹轮。。。。轮子直径只要比管子小一点就行了。。。

网友:
上图轮子转向画错了。。。。其中一个是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mm壁厚....估计也管子也不会粗,,,

用凸轮和凹轮压出来吧。。

同解。但是楼主始终不说直径,怕泄密哦。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采用和管子内径一样的内滚轮,滚轮带槽的地方在槽底截断,滚完之后拔出,则不存在卡滞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不来哦。

里面的轴不要太粗呀,配合外面的挤压,外面松开之后里面随便动怎么会出不来呢

网友:
看起来都是用挤压的

网友(2012-12-03):
用管刀,刀片要磨钝

网友(2019-02-22):
做一个简单的收口工装压一下就行

网友:
0.30壁厚?管径不会很大。这材料的加工工艺应该属于:冷挤压(旋压)。壁厚很小,要用芯轴,以免管子受力变形成为废品。

网友:
要想“啪啪"一个的话,就做分辦锥度涨芯,就是成本相对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