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了个超2的错误 这下不用折腾KK了 完了

楼主(2012-10-19):
今天折腾了半天,实在没头绪,准备从头来一遍,准备好KK的固件,烧录,一不小心熔丝位配错了,芯片锁死了。
隐隐约约记得是把晶振配成了内部RC.......
下一步准备换个飞控,我看MWC轻量版的才100+而且有加速度计和三轴陀螺仪,估计有自稳功能。
不知道这个MWC用不用折腾,各位大大帮提个意见。

网友A:
芯片烧死了拆下来换新的啊,168P应该各地电子市场都有卖。有条件的不用拆,飞线连接高压编程器直接一键解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烧死了拆下来换新的啊,168P应该各地电子市场都有卖。有条件的不用拆,飞线连接高压编程器直接一键解锁 ...

高压编程器多少钱。
懒得换芯片了,手头Mega16的芯片比较多,还真没有168PA的,过几天去买点。

楼主:
欲哭无泪中

网友:
到修手机的把芯片吹下来,上淘宝买一块芯片再焊上去,OK.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编程器多少钱。
懒得换芯片了,手头Mega16的芯片比较多,还真没有168PA的,过几天去买点。

有能力可以自己做,不超过20元。或者淘宝买一个。楼上说的手机店处理也是好方法

网友:
mwc稍微好一点有自稳了,也够折腾!!

网友:
AVR恶心的就是这个。

网友:
MWC 不折腾?那是别人调好的

网友:
MWC折腾是必须的

楼主:
买的FF飞控 先用着

网友:
简单玩玩 还是自稳的好!不过KK 练习技术不错的!

网友B:
用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有源晶振!!!

KK板上有晶振么,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C:
换个玉兔吧~~~别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玉兔吧~~~别折腾~~~

换了个FF飞控,估计不用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KK板上有晶振么,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PS:此论坛的广告检测机制太TM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此论坛的广告检测机制太TM的垃圾!!!!!!

最近抽时间去趟实验室,那边有各种晶振,接上去看看能不能成。配置熔丝的时候好像是给配成了外时钟,单片机就没时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