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飞机的问题

楼主(2012-10-19):
我以为飞机是上单翼的稳定性好,也就意识着安全性好,那为什很多很注重安全性的小型飞机,如初教六、SR20等等飞机还要采用下单翼呢?明白的说说呗。

网友A:
上单翼并不一定就稳定,因为机翼的总升力是永远垂直于翼尖连线的,会随机翼角度摆动,可不是象拿根绳子吊起机身一样,重心低就会更稳定。
上单翼一般是老式飞机或者小型搜救飞机需要向下看的或者是像大运输机需要把桨扇发动机安装得高一点才会采用。
需要飞机稳定,就是提高安定性。楼主说的飞机都有比较大的上反角提供横侧安定性,飞机在空中配平以后是可以松杆让飞机自己飞的。
交通工具都需要这样的安定性。自行车,摩托车都可以撒把骑,正常汽车松开方向盘回自己走直线。没有这个能力,交通工具非常难用,或者无法使用。

网友B:
稳定性和速度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