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飞机还是需要一丝不苟的精神的,450c电机烧毁,安全降落

楼主(2012-10-19):
      故障描述:前一阵子发现电机上轴承(上面那个,一共两个)框量大的问题,也在帖子中请教了些知识,但是还是忽略了这个问题,主要是没经验,不好弄,没把握,所以拖延了。最近也没怎么玩。昨日,电池电量刚用到不到一半,听到电机声音不对,赶紧降落,降落之前,电机冒烟,幸好安全降落。
    故障分析: 现在电机已经拆开,原因就是轴承损毁,拆开发现滚珠架严重磨损,导致转子上的磁铁碰到定子硅钢片,旋转严重不同心,阻力过大,导致电机负载过大烧毁。
    解决方法:关于拆电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跟别人的不一样,介绍我的:主轴上面有两个铜环是定位用的,拆下之后转子和定子就可以很容易分开了。(我直接敲下来了,因为轴承本来也费了,但是这样对定位铜环有损害)。我研究了半天,个人感觉上轴承只能是直接放进去然后放上一个卡环,这么固定的,但是这个卡环不像平常所见的会有两个孔,很好拆,这个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垫片。暂时没有想到不损坏定子拆下卡环的方法,拆下之后方可验证自己的判断。
     总结: 再说态度问题,玩飞机还是应该有一个一丝不苟的态度的,有问题要尽早解决,不要耽搁,否则很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网友(2013-01-17):
我都是 50起落做一次 保养 轴承上油么的。。。

网友:
这得有多大的旷量才能“导致转子上的磁铁碰到定子硅钢片”啊,哎~还是要勤检查,不能偷懒。

网友:
怎么才检测的到啊!?

网友:
呃,我一般都不保养,也遇到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