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铣铝合金参数

楼主(2012-10-19):
4mm的铝合金专用道具,如何选择加工参数效率最高。

最近要加工几个铝合金零件,一个零件加工了3个白天,郁闷
之前的参数时    行距 3mm  下刀量 0.2mm  F值1500   转速 4500

网友A:
转速高点进给快点,最好加润滑冷却,买点白矿油或棕榈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高点进给快点,最好加润滑冷却,买点白矿油或棕榈油

我希望下刀量在大点,F值慢点,有人说下刀量是刀具的半径,效率最高,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希望下刀量在大点,F值慢点,有人说下刀量是刀具的半径,效率最高,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这个与机床刚性主轴功率关系很大,你的机床刚性够主轴功率够大下刀一两毫米也行,如果小机还是低进刀高转速大进级好点,不然除了尺寸不稳还易堵车断刀,铣铝应该尽量的做好冷却润滑不然极易积屑

网友:
以我这几天雕刻铝合金的有限的经验来看,4mm的铣刀还是不够粗,下刀大了,刀杆都弯曲了,精度低不说,还容易断,且容易粘刀(你的铝合金专用刀具可能好点)。

我认为,小铣刀还是以高转速、小切削量为主要方向。

网友:
曾有一朋友拿了一个铝合金做的产品样品给我看,火柴盒一般大的一个东西,加工面很光洁,他说是用CNC加工的,铣刀3万转,外加切削液。

网友:
这个要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