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450与第三方飞控板安装,求指导!

楼主(2012-10-19):
因手头有XA650+WKM,另有一大疆F450机架,但不想再玩同厂飞控,于是想玩WMC或KK\兔子。但是,发现F450没有飞控板安装预制孔,无法用螺丝固定。现求老鸟指导,如何找到中心点安装第三方飞控,如何在没有尼龙螺丝的情况下固定飞控?(卖家说用双面胶,但是觉得不靠谱。)

网友A:
不需要这么精确,我都直接目测的。3M双面胶非常牢固,我现在为了方便折腾,直接用魔术贴加魔术带,飞了快1年了也没有问题。

网友B:
我打孔的。。。。 然后用尼龙柱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打孔的。。。。 然后用尼龙柱固定

F450底板上有电路,尼龙柱+尼龙螺丝没有问题,如果用金属螺丝小心电池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这么精确,我都直接目测的。3M双面胶非常牢固,我现在为了方便折腾,直接用魔术贴加魔术带,飞了快1年 ...

感谢您的指导!只是有些担心,如果飞控板不能很好的固定,因为震动发生偏移是不是直接影响自稳和飞行姿态?

楼主:
继续等待

网友:
我的山寨330不支持APM飞控 自己打孔试了一下 可以这样 四个对角电机连线中点是中心点(未必是重心点)将飞控板的轮廓画在之上 还有四个固定孔位置 然后将纸沿着外轮廓拆下来 找中心点 让他和机架中心重合 然后四个边分别平行四轴四条边线 用合适的胶水固定 然后打孔 保证严格精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只是有些担心,如果飞控板不能很好的固定,因为震动发生偏移是不是直接影响自稳和飞行姿态 ...

飞控很轻,用3M双面胶如果不受外力(比如炸机撞击)是不会相对四轴底板偏移的。震动是要考虑的。震动的主要麻烦不是你理解的对飞控在底板上相对位置造成移动,而是对飞控上的加速度计、陀螺仪的测量数据造成影响。从抗震上说,双面胶比螺丝还更好点,能屏蔽高频震动。我看到有照片上老外用四根粗橡皮筋来拉住飞控的四个角上的孔这样固定的。

网友:
打眼吧 !3MM的 四个不会影响到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