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个关于电压电流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2-10-19):
    以前看书,说:功率=电流*电压,同一个功率下,低的电压功需要大电流才能达到那个功率,但某单位面积的导线只能通过一定的电流,所以电压下降导线必须加大才能满足负载的功率要求,电压高低控制电子流动的速度,电流大小是单位时间流过导线的电子量,导线不够大电子就要和导线内的空穴剧烈摩擦,导致发热,造成损耗。
     那么  那么如果用一倍于电机要求的电压,在线径不变的情况下是不是4KW的电动机额定功率变成了8KW呢?
     另外附加一点我的见解,不知道对否(嫌长的可以不看):三相交流电动机,利用三相正弦交流电的频率变化,在定子绕组上产生交替变化的电流,磁通变化然后铁心的电感感应出磁场?(忘记了是不是这样),然后产生一个旋转的磁场,转子里面的铝笼是封闭的回路形式,在定子磁场变化下产生了电流,然后电流让转子上的铁芯产生磁场,然后跟着定子的磁场力气方向旋转,如果转子速度受到负载下降,转子上的铝线回路相对于定子的速差更大了,相对运动加快,在转子中产生大电流的同时定子也相对的产生了大电流,电流加大,消耗的功率上升,当超过定子线径的承受能力后热量来不及散发出去,最后烧毁。

网友:
电机功率取决于铁芯面积铜线载流量决定的,当电流达到一定时铣芯就会磁饱和功率就上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如果电压下降要加大导线截面积才能达到高电压的那个功率,那么高电压下是否是要加长导线的长度才能保持 ...

讨论电机的电压、电流不能单纯看导线的长度、直径,电机是通过电磁感应原理转动的,电机线圈在不同转速和负载下的感抗才是决定电机通过的电流的决定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的真早!
电机功率好像不是用电功率,指作功,大概是

起得早的鸟儿有虫吃,起得早的虫儿被鸟吃

网友A:
起的真早!
电机功率好像不是用电功率,指作功,大概是

楼主:
感觉如果电压下降要加大导线截面积才能达到高电压的那个功率,那么高电压下是否是要加长导线的长度才能保持那个功率不会加大呢?这样说感觉又不对了,难道功率小的电动机用的铜还多过功率大的?

楼主:
这个帖子有感于我那7。5KW的220V伺服电机的动力线,3平方左右最多4平方的铜线,我感觉就算380V都不能承受7。5KW*1。5倍伺服能超载的特性——超载后的功率12KW,何况才220V的,电流比380V大,就更要大的了,我看着坑爹,换了条6平方的国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