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步进电机标了电压,这个电压是不是该电机达到额定扭距的最低工作电压??

楼主(2012-10-20):
比如一个110步进电机,铭牌上写了100V

是不是意味着驱动器的电压要超过100V,才可以让该步进电机能输出额定扭距??

一直不是很清楚个别步进电机上要标注电压。。。

楼主:
百度了半天,,确实有人解读,,,步进标注的电压,是正常工作的最低电压,,,,否则会达不到标注扭距。。

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

网友A:
是不是PWM模式的峰值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WM模式的峰值电压?

不知道哦。。。。有些步进没标,,

有些步进标了。。。特别是标的电压比较高的,,搞的不敢乱买驱动,怕不合适。。。

如下图,,标的100V,,,,如果按网上的说法,,就是驱动器的电压要大于100V才能让其输出额定扭矩。。。

网友B:
应该是用AC110V来驱动

网友:
顶,也想知道

网友C:
貌似分两种,如果标的电压很低的话就是正常工作得最低电压,如果标的电压比较高的话就是额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用AC110V来驱动

问过卖驱动的卖家。。。。给我的答 案死,,用80V驱动。。。保证你电机安全。。。。

所以,很困惑。。。

网友D:
步进电机上的电压,没有交流的,只有直流。国内的步进不清楚,日本东方的步进,即便标了24V电压,也可以用直流110V驱动,电压越高,低速时的扭矩保持的越好,比如24V 在300转时扭矩为峰值,到500转时下降到70%,而施加110V电压时,在500转时下降为95%。重要是不要超过步进的额定电流,标1.4,就运行于1.35A,至于电压,24V 你用36V,110V都可以,只要驱动器支持就OK。

网友E:
步进电机有绝缘安全电压一般都是标准电气安全性要求,比方说500V 。
第二个标的电压可能是厂家额定扭矩在额定转速和电流下,需要要的最小电压。

还有也步进标电压完全是用了计算直流电阻的电源,比方说3V 3A的步进电机,他的直流电阻就是1欧,具体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上的电压,没有交流的,只有直流。国内的步进不清楚,日本东方的步进,即便标了24V电压,也可以用直 ...

多谢多谢。。。高电压驱动器好贵啊。。。

看样子只能搞个110V电压的二手的了,,,还不知道这种最高标110V的驱动器,,长期工作在110V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有绝缘安全电压一般都是标准电气安全性要求,比方说500V 。
第二个标的电压可能是厂家额定扭矩在额 ...

恩,,看样子这个标100V是指产生额定扭矩的额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用AC110V来驱动

恩,,多谢,,,也没得选了。。。。220V的驱动器,太贵了。。。。

110V,,算上电源也不便宜。。。。。随便一个功率大一点的电源,都要好几百。。。太坑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分两种,如果标的电压很低的话就是正常工作得最低电压,如果标的电压比较高的话就是额定电压?

估计都差不多。。就是要超过这个电压才能达到额定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看样子这个标100V是指产生额定扭矩的额定电压。。。

关键要看转速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