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 Hero2 WIFI(Gopro app)IPAD 测试

楼主(2012-10-20):
Gopro Hero2 WIFI套件测试结果如下:
1、IPAD、Iphone必须连接Gopro的WIFI(原始密码:goprohero)
2、图像不能全屏,
3、延时非常严重,差不多是4秒,这个反应速度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4、图像质量非常差。

基本上是控制用,传送图像完全不行,他们公司设计的目的估计也是
上图!!!

软件进去后的界面

连上Gopro后界面

设置界面

Gopro设置界面

网友:
图挂了?还是我电脑的事?

楼主:
图看不到??不会吧,我换个电脑看看

网友:
今天刚下了这个软件。相比之下sony AS15 的wifi软件貌似没有严重的延时。楼主能不能说说wifi里的相机设置项可以改哪些参数?

楼主:
Gopro里面的参数设置都可以在ipad上改,上面的图有

网友:
你用PAID点结束摄像会不会死机  gopro也同时死机?

网友:
硬件是乍样的?

网友:
效果估计也就320x240吧,

网友:
有点糊涂 全是英文

楼主:
视频是录在gopro上,ipad上没有

网友:
效果烂到爆...

网友:
玩玩而已
想要用这个替代高清图传
那好多人都要丢饭碗了

网友A:
非常感谢LZ的测试报告,我一直等这个报告犹豫到底买不买这个wifi套件,效果确实如我预期的一样,延时大画面模糊,因为我知道的所有wifi图传设备上基本都这样,我玩过ar.drone、路威机器人都是很渣的视频效果,延时大是致命缺点,wifi传实时视频就不要报太大希望了,我还是继续用我的GO2吧,GO3就不折腾了

网友:
太棒了   不过还是先抢个沙发

网友:
太棒了    不过还是先抢个沙发太棒了    不过还是先抢个沙发太棒了    不过还是先抢个沙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LZ的测试报告,我一直等这个报告犹豫到底买不买这个wifi套件,效果确实如我预期的一样,延时大画面 ...

兄弟不妨试试as15,我粗测延迟1秒或不到,iphone全屏非常清晰,iPad75%屏,绝对可用。

网友:
回头上as15 ipad 截图

网友B(2012-12-23):
hero 3呢有人,试过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ero 3呢有人,试过没

hero 3今天我用苹果手机试下来状况和楼主相同,看来这程序软件要好好的改进后才能实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hero 3今天我用苹果手机试下来状况和楼主相同,看来这程序软件要好好的改进后才能实用啊

那么,结论就是:gopro的wifi太烂了,不管是2还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