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WC lite飞控板的求助

楼主(2012-10-20):
淘宝看见一款MWC MultiWii Lite  飞控板,只要65,很诧异,比KK都便宜了。。。

不知道靠谱不,故特来求助,有用过的兄弟帮忙看下啊

另:SE标准版和Lite轻量版有什么区别呢?新手入门用用够了么?

网友:
看起来只有陀螺仪

网友:
看起来不靠谱

网友:
一个MPU6050吧?

网友:
有自平装置

网友:
这个不错啊,价格也便宜,如果以后需要气压传感器的话也可以添加。
ATMEGA328P   12元/1个
ITG3205  13元/1个
ADXL345  4元/1个
这就是核心零件的零售成本价,加上其他零件总成本大约30元左右。但不包括PCB、焊接。
这个板子应该是库存多了。

网友:
看起来不靠谱啊

楼主:
·ATMEGA328P 单片机
·ITG3205 三轴数字陀螺仪
·ADXL345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我也看了。由于价格实在是便宜,一直考虑入手可是就怕是骗人的所以也没敢买

网友:
其实贵的是从别的店进的~比如说CRIUS,便宜的大多是自己做的,可以看出板子上没标“CRIUS”,因为MWC是开源的,就好比Android,开源的,有进口货,也有国产货,质量么见仁见智了

手机外形仿制会导致侵权,这个没错,因为厂商给手机投入了专利权,以及对方手机厂商也是注册公司,告起来方便~

飞控板大多是私人做的,没有什么注册公司~总不能把淘宝告了~最多封了几个卖家~这样没意思

网友:
别家轻量要100多 不知道区别在那

楼主:
我已经入了一个了,等我试用先吧。。。

网友(2013-03-07):
还可以吧,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