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切木头的热切割!

楼主(2012-10-20):
前天做了台热切割机,发现居然能切割轻木,欣喜不已。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0350脑子里付出个概念,这样岂不是可以用热切割木头了,不需要激光切割了?。为了测试热切割的能力,特地做了个切割木材厚度的实验,结果大吃一惊,,请看图!

自己D的切割机,有兄弟说它像绞首架,。呵呵呵,有点像哈。。

首先一开始测试是轻木片和KT板

发现OK啊,没问题哈,。此时的电流大概在3安培左右,电压12V,切割丝0.3MM(这切割丝真不错哈,耐高温,烧的通红也不会断)

为了测试性能继续提高材料厚度。。航模中经常使用层板用在需要强度的结构处

怎么样,照切不误,哈哈。。那我们继续,提高,厚度,接下去使用,装修上用的那种厚层板

怎么样。。哈哈,还是没有问题。。。。那就来个终极测试吧,哈哈哈,直接切木头。。

怎么样啊,哈哈,终极测试,这么厚的木头,照切不误啊。。。而此时的电流才4.2安培,电压12V,也就是说功率才50.4W。。。

网友:
lihai  厉害崇拜你

网友:
这个怎么做的,切割丝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渴望了解下 , 这个是啥切割丝?透露下信息嘛。

网友:
是不是电炉丝截得?

楼主:
这个切割丝我也不知道是啥材料,我朋友外地给带回来的。。问他,他也不知道,给我带回来了2000米,哈哈哈。。不知道要用到什么时候了。。

网友:
电流大就热,热了就变黑,变黑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切割丝什么材质

网友:
割木片薄的还行,厚的用热割不太看好,

网友A:
发热线如果不能做成循环的,能不能做成上下运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切割丝我也不知道是啥材料,我朋友外地给带回来的。。问他,他也不知道,给我带回来了2000米,哈哈哈。 ...

用不完就送给有需要的坛友一人送10米也不冤枉路费了吧?

网友:
当电阻丝接触到木头时,会局部降温,如果像线切割那样加一个电机带动电阻丝平回快速移动,一定比这效率要高多了,上下各加一个导电轮,电机处用弹篝拉紧。

楼主:
那行吧,既然这样,就3毛钱一米好了。哈哈哈

网友B:
有一种CR20NI80电热丝,俗称2080,比较适合。

网友:
切木头碳化了难看,不比切KT板,那是熔化。

网友:
楼主家里怎么没烟?不会不冒呛死人的浓烟吧?

网友:
{:1_45:顶啊}

网友:
如果2000米一整盘的话.可能会是线切割用的钼丝

网友:
靠,侬急棍哦。

网友(2013-03-02):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CR20NI80电热丝,俗称2080,比较适合。

这种丝是好,但价格貌似有点贵,可以用含镍量低一点的,效果也很好,最高工作温度都可以上千度

网友:
切割泡沫用的热丝吧

网友:
楼主,切片猪肉试试呗?
我猜测,切出来直接就能装盘子上菜了

网友:
焦糊焦糊的哈哈

网友:
我用细钢丝做过,切泡沫都断丝。楼主这个太强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线如果不能做成循环的,能不能做成上下运动的?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这线是高温,带电,材料上还有些特殊性,做好了,工作效率肯定大幅度提高。电流还能小点。

网友C(2013-05-11):
为什么我的热切割不通电是是绷的很直一通电就长了

网友:
好,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木头焦的太厉害不好上胶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热切割不通电是是绷的很直一通电就长了

用跟弹簧拉着

网友:
不错,切这么厚的木头肯定冒烟

网友:
这个装置比较简单,找一减速电机,10rpm左右的即可,轴上装一10cm左右直径的圆盘,然后连一滑杆使圆周运动变为上下垂直直线运动,再挂上30-40cm的一段电热丝,电热丝垂直向下穿过20cm间距的两点,下面一点为一平板中央的小孔,穿过点要有打了小孔的金属护套,电热丝的下端吊一合适的重物做配重,最后在电热丝两端通过调压器加上合适的电压就行了.目的是使加工平面中央有一根绷紧一定程度的烧红的上下垂直运动的电热丝.

网友:
应该是线切割用的钼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