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挂功放,,手动平板。

楼主(2012-10-20):
暂时没什么钱。I-I的跟踪还没有出,所以先上功放跟平板,手动先对着,相对固定一个方向飞问题应该不大。。。上点图

网友:
不错,小心辐射...

网友A:
功放是用的12V转5v的BEC供电的吗?能飞多久呢?
我的功放功耗相当大

网友B:
是天8吗?这个加了功放能飞多远了?

网友:
顶一个,同问楼主用的是ubec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天8吗?这个加了功放能飞多远了?

是天九、、、

网友:
我想知道外挂的设备多少¥,能多远,合适的话我也搞一套。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是用的12V转5v的BEC供电的吗?能飞多久呢?
我的功放功耗相当大

我是在飞翔店买的,好盈5-6V 3A  连功放记得是245

网友C:
接收没必要加风扇散热吧

网友D:
多少W的功放?是免晶体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W的功放?是免晶体的吗?

2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没必要加风扇散热吧

感觉好热,所有加台小风扇,安全点

网友E:
2.4G的功放?  后面那几颗灯真喜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G的功放?  后面那几颗灯真喜庆

一个是控高频头信号灯,一个是功放电源灯,一个是信号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在飞翔店买的,好盈5-6V 3A  连功放记得是245

请问楼主在厦门吗?加这个功放后最远飞过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在厦门吗?加这个功放后最远飞过多远?

我广东中山的,,,还没测试,,,

网友(2012-11-30):
想知道这个功放的实际距离

网友:
顶一个  顶一个

网友:
你好,我控是天6二代,接功放的时候不知道要不要把以前的天线拆了?还是原来的天线可以和功放一起使用?

我打算是在投掷飞机时用本身的天线,然后连接功放。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