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乐法移出丝杆螺母~~~

楼主(2012-10-20):
打算把自己的拆机丝杆螺母清洗一下,于是面临拆螺母的问题了~~~~~

闲话少说,进入正题  既然是可可乐法 那肯定要可乐了啊
喝完里面的液体 留下空瓶一枚~

1 可乐瓶去头尾 ,留身段

2 根据丝杆情况  剪成这样大小

3 搓成如此这般

4哥的丝杆~

5 将螺母退出少许,哥是退刀刚能看到猪子的时候~

6 插入刚搓好可乐皮

7  用手压住皮皮尾端,旋转螺母  注意搓皮皮的方向 要不然旋转的时候猪子会卡在皮皮边上 到时手一抖  那就悲剧了

8 大功告成~~~

9  来仔细瞧瞧~

皮皮有弹性 会压着猪子不会掉出来  卷的越多 弹性越大 旋的时候也会比较紧  我的这个是只卷了不到2层  感觉已经够了

各位看官,觉得次方不错的话 ,还是来点鲜花捧捧场呗~~~

网友:
都跑到别的滚道了失败

网友:
有花没肥料不行,我再送你狗屎,用来养花

网友:
拆这西本来就是用套管法

网友:
好办法,,,,,,,,,比纸板好,,,,,,,,,,,,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neng 装上去才叫好方法

网友:
这方法不错。可是拧进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会杯具的。
还有你怎么不往丝杆的另一头拧出来呢,呵呵,那一头可能会掉出珠子卡死在螺母中。

网友:
可乐的塑料片卷好后,在里面和外面的接口处用,透明胶贴一贴可能更好一点。不大容易再变形了,避免跑位。

网友:
直接倒出来洗了再装回去不行?

网友:
那一大瓶的可乐都你一个人一次全部喝完?厉害呀!

网友:
猪子就不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