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2.1固件 油门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2-10-20):
具体表现为
不接
电池
油门有输出信号,且基本同步,
电机
不转
接电池解锁以后 加大油门 油门输出信号一直在跳 电机转,但是不稳定,飞不起来

网友A:
我的默认配置也是这样的 没敢飞 不知道这种输出能不能飞 看其他模友说默认配置可以飞很好 我的调PID后油门可以比较平稳 但是飞起来后还是会飘

网友B:
默认配置一般都能飞,关键是你刷固件时有些程序的语句是需要修改的,如果修改的参数和自己的传感器的具体参数不一样那肯定不好飞,甚至不能飞

网友C:
先确定代码里面的传感器都选对了
可以看我的帖子,应该差不多情况
我的解决方法是调节#define MINTHROTTLE 怠速
从1100开始,每次增加十,直到推油4电机同步,不抖为止。
不过我的四轴今天上午飞丢了,尸体都没找到,就捡到2个电机转子,可能落在小区房顶上了,悲剧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4966
帖子地址,你看看看
悲剧,发个帖子还限制数字数

网友D:
额 不是太懂 没玩过MWC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有时候往往是接线问题导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E:
我的小四轴 轴距240 刷2.1 默认参数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