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轮实现电机动力合并

楼主(2012-10-20):
打算用 二百二十伏单相电实现叁千瓦的动力 买不起这么大功率的单相输入的变频器 冥思苦想……
棘轮实现
电机
动力合并 可行么 比如 三个零点七五千瓦的电机+变频器分别通过一个自行车的棘轮把动力传输给主轴 当有电机落伍时候也不会拖累别的电机 三个电机的变频器用同样的一个pwm信号来控制…… 整个系统没有很值钱的东西 坏了也好修

网友A:
听起来不大靠谱。

网友B:
转速不会完全相同的,那个快的受力就会大

楼主:
就像蚂蚁搬东西一样的 每个电机都可以出力 但不是每个时候都同时出力 但却能搬动比单个个体大得多的负载 转得快的一个受力大了也会慢下来的但是慢了的却不会拖后腿 还有启动时候 是最大的问题 棘轮可以很好地解决步调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C:
两电动机并联我以前做过试验,那是市场上刚刚有电动车卖的时候。我用两个36V/90W的电动机同轴连在一起,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两电机的中间连接就是带动轮胎的摩擦轮,用来改造自行车为电动车自行车,摩擦轮带动前轮。运行都不错,速度也很不错,就是时间长了,用的是好钢并且热处理过的摩擦轮还磨不过橡胶轮,没用多久摩擦轮上的很深的滚花都磨平了。后来就改成后轮链条传动了,也是两电机直接带动一个过轮,同时发力的,用了好多年,直到蓄电池报废,后来拆了,把电机改做小金刚石砂轮机,和CJ0618车床的动力头等。

网友D:
可以想象 三个棘轮同事工作 其中还有掉队的 呵呵 估计场面很热闹 自行车的棘轮 得用链条传输 速度上不去吧

楼主:
只用棘轮 皮带转动 也不是只有自行车才有棘轮 而起自行车的棘轮也可以外面加皮带轮嘛

网友E:
我原来没做电动三轮车时也是这么想的,因为电动车用的电机小,只能跑平路,但遇到大坡的时候就上不去了,要启动另外那个电机加力,但后来考虑到结构复杂,成本高,而且大电流对电池伤害很大,改用了摩托车的变速箱,力气加大了一倍。这种高速连续工作,用单向离合器更好,就是超越离合器,淘宝上有卖的,或者去轴承店问掌柜有没有单向轴承,回来在皮带轮上车个轴承位,线割个键槽,然后把单向轴承打进去,比你那棘轮要省事经济。如果要用链条的话,就搜索 摩托车改装超越离合器 ,这个和摩托车的那个小链轮一样的,链轮里已经集成了一个单向轴承,用来改摩托车能在有档状态下滑行,对于新手来说危险,但老手用确实能省很多油,我没装,只有捏离合器了,在熟悉路段省油效果明显,因为你知道路口在哪,到达路口之前达到一定速度,然后滑行到那路口刚好车慢下来。

网友E:
两电动机电路上各串联一个可以清零的电流表,空载的时候清零,工作的时候看电流表就知道哪个电机受力大了,响应调节那个变频器的PWM电压校正,PWM电压以后就固定下这个参数了。

网友F:
估计要用3台1.5KW的电机,才能实现3KW的输出!
难道一台3KW比3台1.5KW贵么!?

网友G:
用差速器连接啊

网友H:
哈哈 你的名让我想起论坛一个人。我打酱油的勿怪

楼主:
卧室透春绿 卧梅又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