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终于炸了

楼主(2012-10-20):
先报一下配置,2814电机 12*6木JXF桨,NAZA+GPS  4S电池,好赢60A电调。今天静风,等GPS搜星结束无红灯后起飞,刚到三米悬停,四轴就自己往左前方飞去,拉也拉不回来,然后突然转右,高速向右方冲过去大概20米然后炸在地上,损失不说了,全鸡都是精细焊接的无香蕉头无镀金插,原来一直正常飞行,郁闷啊,问问各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太阳风暴~~

网友:
没见过。我的就是偶尔会往上窜(往上跳)。

网友:
看楼主的标题,这个NAZA应该寿命较长了啊

网友A:
其实我的也不怎么稳定,每次开始都很好,但是在30米左右悬停大概3分钟左右后会狠狠的摇晃几下,然后再稳定~~真怕那天晃下来了~~

网友:
哪吒好玩了

网友B:
也许遥控器有失控的嫌疑。

网友:
调回姿态模式可以抢回控制吗?

网友:
我的naza原来一直都很好,可现在飞起上下抖动,我都不敢飞了,现在返大疆去检修去了,不知修不修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遥控器有失控的嫌疑。

我没有设置返航,我的失控是直接降落,,而且也试过,关控,飞机是直接降落的,话说失控的话不应该再高速飞走的。

网友:
失控保护必须有  控死机是常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控发出了错误的指令  我已经遇到好几回了  控是FUTABA10CHP  什么控都有可能  我出问题的时候像什么不能转弯啊  或者一个通道锁死了啊 这些都遇到过  就是该死的混控 多掰几下开关 控就出这个问题了  你的难道也是?

网友:
看来是真得挺可怕的,看着字都心跳跳的

网友C:
这种情况偶遇见过,昨天也遇到了,无GPS,经确诊是天9 失控了,不知道是72M晶体问题还是什么,准备换2.4G算了,现72M晶体还行没几家在卖了。

网友:
楼主用的哪一版固件啊?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偶遇见过,昨天也遇到了,无GPS,经确诊是天9 失控了,不知道是72M晶体问题还是什么,准备换2.4G算 ...

换吧!

楼主:
最新版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的也不怎么稳定,每次开始都很好,但是在30米左右悬停大概3分钟左右后会狠狠的摇晃几下,然后再稳定~ ...

我也有过,几乎每次飞行都有

网友:
现在不能再潜水了,要混分。

网友:
不再潜水了,要混分

网友:
好吧  就想发表一下  尽然说我字数少  郁闷

网友:
NAZA不如兔子?

网友:
没遇到过
一直飞的很好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
失控保護模式~四軸肯定是見到漂亮的女孩~飛奔過去

网友:
炸鸡小事,,,伤人大事啊。。。。

网友:
还没遇到过,只是现在的失控返航降落不像才买的时候落地就OK了,现在落地后,又会弹起来,来回跳很多次

网友:
调好机器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