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垃圾小车能收吗?这是什么车?

楼主(2012-10-20):
   船上拆下来的,丢在岸上一年多了,风吹雨淋的。电机接380三相试过嗡嗡响但不转,用手盘能转的,估计电机坏了。老板说比废铁稍贵点,具体我没细问。
   万能论坛啊告诉我这是什么车。多少钱内收划算?1500?还有,大家估计下这货有多重。真要买的话还要注意什么?

还有一个破钻,锈死了

大家伙,听说800t

海边风景

楼主:
据说是日本的,但铭牌全部涂漆了。手轮、手柄都能动的。
另,论坛最佳分辨率是多少?1024*768?800*600?

网友:
锈的真可以啊

网友:
没动手能力的收不了

网友:
收回来修得够呛的,不过是好床

网友:
值收回慢慢折腾

楼主: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车,没人知道吗

网友:
这床好,卡盘后面的主轴箱轴承位凸出,可以将卡盘伸的长,刚性还好,大托板可以做的宽一些,移动平稳,受力均匀,

网友A:
都坐好了,别说话了。委员长马上就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坐好了,别说话了。委员长马上就到。

对啊,万能的委座,百科传说。

网友:
委员长最近喜欢潜水。

网友:
很好值得修了

网友:
机械的东西最忌锈,锈等于没了精度。

网友B:
我认为1500-2000之间可以收下来,我看图片中机器只锈但没有烂

网友:
这么好的床锈成这样心疼,这床很不错还是三山导轨外国货,我想里面的齿轮应该没问题,车螺文挺方便的,我个人让为1500~1800可以收。

网友:
2000收下来,算你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1500-2000之间可以收下来,我看图片中机器只锈但没有烂

确实没烂,刮掉铁锈没什么坑点,真烂了我就不会去想他了。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型号。

网友:
这是外国货,在国内很难有人知道型号

网友:
海边的海风够猛的,铁器最怕这个了,兄弟收回要点时间和本钱折腾了,机子不错

网友:
电机锈死就嗡嗡响不转,看样子半吨不止啊,2000以内应该还不错吧

楼主:
哈,有空去杀杀看,争取1500拿下,他丢在那里迟早会成废铁的

楼主:
那台钻床其实也很结实,俄文标的哦。要不是已经有了钻床,我倒是更想入手它

网友:
船上的机器基本都不用,就是放在陆地锈了很麻烦,海边腐蚀的厉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有空去杀杀看,争取1500拿下,他丢在那里迟早会成废铁的

楼主是那里的,看不像海

网友:
废铁价格收不亏本可以,最多丢点运费,但别期望能有精度了,车毛坯可以。校长一定会说尾座不行啦。。。。。。。。。。。省略X字~~~

网友:
真正的垃圾!!!,强烈不建议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那里的,看不像海

正宗的海哦,在港湾里而已,出去就是东海

网友:
我们这里凡是放在露天地的    都是论公斤卖       只是比废料稍微贵点   比如废料3.5元/公斤   这东西就可能4~5元/公斤

网友:
看轨道要看前段,看后段没用。就是便宜收来,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车和钻都收了吧
或者买车送钻也行

网友:
好东西啊,可惜锈到妈都不认得了

网友:
好床,回去用油洗一下,尤其是尾座套筒得保证能动.
从卡盘看这个反爪磨损不重
不过你得找一扶正抓

1500,砍砍价,收了,不过首先你得会整,漆水不重要

网友:
电机可能锈死了转不动,回去用油洗洗估计能行,要么看一下电容是不是爆了,如果是,先换启动电容

网友:
2000你绝对买不到,不过也看你运气了。
我看不错,绣点而已,柴油清洗吧,自己如果有动手能力,3500以下都可以要。
卡盘够大,小托板够长,尾座也不错。重点看看导轨吧,先擦出来,没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就果断拿下,别的都无所谓的,没有修不好的床。
怎么看都 要有1吨,甚至于更多,2元一斤是官价,真的废铁,老板也不可能卖。

网友:
别的不敢说,电器部分还能帮上一点小忙。据楼主所说的现象,电机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轴承抱死,那么就应该是电控部分的问题,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单项,就是三相电中,有一相不通,而这种故障现象的原因基本出现在控制电路上,最有可能的是三项保险烧掉一只,如果不长时间运行,对电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楼主可以再通电时给电机一个外力,看电机转不转,然后打开电机的接线盒,闻一闻里面是不是有很刺鼻的焦糊味,如果没有,就不是电机的问题,那维修起来简单多了。就是电机本身出现了问题,只要线圈没烧,维修起来也不是难事。但是电机内单项的可能性很低。希望能帮到你,早日上床。

网友:
1000就弄回去吧!这东西要全拆,大修了!

网友:
好东西,不过这大个家伙,放哪里拉?这倒是个问题

网友:
没用了基本。。搞搞木头还是可以

网友D:
铭牌上的文字有点像俄文,也许是东欧的

网友:
委员长还没有出现,坐等,看委员才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铭牌上的文字有点像俄文,也许是东欧的

铭牌是破钻的,车床的铭牌全部涂了厚厚的油漆,没敢刮,怕刮没了

楼主:
导轨是没什么磨损,前面的兄弟也讲了,船的机器基本是不用的,都是放坏的。前阵子收了台船上拆下的台钻,1974产的,外表锈了点,里面可以说是崭新的,估计在船上就是个摆设。

网友:
有坚心,有条件行,否者还是不要为好。想好了,一股热情过去后能否会后悔?折腾的费用不少(还有运费,力工费用),当然,啥事都分人。

网友E:
也可以,典型的被海风侵蚀的结果。不过不裸漏的地方应当很可以,不要去的次数太多,价格上李逵的双板斧。能削下多少算多少。当场拉走。夜长梦多,一旦看出你一定要,价就会抱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典型的被海风侵蚀的结果。不过不裸漏的地方应当很可以,不要去的次数太多,价格上李逵的双板斧。能 ...

砍价高手,掌握卖家心理

网友:
收回去,要故都好了,不累死!

网友:
都锈成这样了,个人觉得没啥意思了。

网友F:
拿回家就会后悔的

网友:
海水侵蚀过的机器。。。。特别容易锈。经常去海边。附近的空调2年就惨不忍睹了。。。

网友:
楼主赶紧收吧,废铁价高点就好了。弄回家好好收拾一下,机器刚性看起来很不错哦。。。

网友:
1 K 以上贵了,锈成这样了只是废铁,买来能修则修不能修只能卖废铁,不是老板说比废铁贵一点吗。

网友:
2000内划算    不要期望太高

网友:
够悲摧的,居然一个图都不打开。

网友:
便宜就拿下
还有就是喜欢就下手

楼主:
老板(哈,其实是个电焊工,不是收废铁的啦)确实说过废铁价高点,不过我不知道多重啊,在那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没地方过称。我如果要买的话,会打开看看齿轮是否完好,把轨弄干净看看,不会贸然就入手的。别的还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是好东西但要有时间收拾

网友:
铸铁床身有点锈斑无碍使用。估计喷下防锈除锈油立马可以用。

网友:
要收就要带底座一起收.3000左右能行.个人看法.

网友G:
锈成渣了!

网友H:
是俄罗斯的床

网友H:
我这怎么没有这样的东西?有的话立即拿下

网友I:
可惜了 好东西啊 不过如果洋垃圾还有救 生锈也是浮锈,要是。。。。货就烂到底了。

网友J:
附件估计是没有了。拿回来还是要点时间折腾的。

网友K:
是好机 皮实
得大折腾才有得用

网友L:
锈迹斑斑,沧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俄罗斯的床
你认识?那张铭牌不是这车的,是那台破钻床的

楼主:
我没拿,家里的LD不同意,太大了。

网友M:
围观中
,好机不怕锈

网友N:
1500肯定要得 还双杠机呢 轨道损伤不严重的情况下赶紧去秒了

网友O:
看尾座有没有精度,如果有精度就下手,如果尾座没精度就要考虑是否有能力修复了

网友P:
校长没来,我先说,别小瞧了海风的侵蚀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