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型存为什么格式可以导入文泰,而且尺寸不变

楼主(2012-10-20):
做了个机机图,想导入文泰进行切割就是不知道怎么导入,求

网友A:
文泰我没用过。你先看一下文泰可以接受什么样的文件格式,然后到CAD中看能否导出那种格式不就行了?

网友B:
cad添加HP的LHPGL类型的打印机,打印到文件,保证尺寸不会错

网友C:
cad的图保存为dxf格式。在文泰中用:读入的方式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