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如何调整WKM最佳感度

楼主(2012-10-20):
设备:XA六轴机架、MT3506盘式马达、好盈18A、APC1047桨、XA云台+GOPRO2、4S5200电。
起飞重量2.5KG。目前感度:俯仰170、横滚170、航向150、垂直140 (参考WKM说明书上的感度)
现在感觉六轴飞的不是很稳,想好好调整一下。
请各位高人把如何调整感度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在这里分享一下。感谢!
另外飞行的时候六轴会有轻微抖动,是不是桨平横有问题?如何调整桨平衡?

网友A:
LZ要注意了,MT3506盘式电机,4S锂电急推油门有堵转现象,你可以先不要接飞控,用遥控和接收机试试,如果有此现象就不要上机了,很危险的!

网友B:
这个架子不行的,太软了,要玩就要玩硬JJ的......你也不看看有几个人在用这个架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架子不行的,太软了,要玩就要玩硬JJ的......你也不看看有几个人在用这个架子啊

有什么适合的六轴机架推荐吗?

网友B:
目前最好的当然是S800了,哈哈!
淘宝上有不少全碳的六轴架子呢,实在不成你可以买DJI的F550都比这个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最好的当然是S800了,哈哈!
淘宝上有不少全碳的六轴架子呢,实在不成你可以买DJI的F550都比这个强的。 ...

谢谢!飞行中的抖动是否就是因为机架太软所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Z要注意了,MT3506盘式电机,4S锂电急推油门有堵转现象,你可以先不要接飞控,用遥控和接收机试试,如果有 ...

看来LZ对此问题没有引起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LZ对此问题没有引起重视!

我试过了好像没有此现象发生。

网友:
我表示 楼上各种托出现  鉴定完毕  新手小心了!

楼主:
还是没有高人飘过教我如何设置感度。

网友C:
用远程调参吧,凭自己眼睛看,到底多少合适。比高手管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远程调参吧,凭自己眼睛看,到底多少合适。比高手管用多了

远程调参?怎么弄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程调参?怎么弄法?

哥们,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高人飘过教我如何设置感度。

不是高手教你调就能调好的,高手也要看飞机的姿态才能调。调机重要的还是要自己动手。

网友D:
我的感度: 320  290  160  120  第二排 120  120

说下配置:机架和你一样的,电调和你一样,电机双天4005 840KV 可以上3S电池用10寸桨 也可以用 4S电池配9寸或者8寸桨,10寸桨因为桨距太近只有1.3厘米所以有点扰动,有点小晃。但已经改善很多了。9寸桨和8寸桨就很稳,但是8寸桨拉力有点不够,飞机飞着有点肉,9寸合适。另外我用的都是APC原装桨,其他桨没有试过,10寸桨是1038 ,9寸桨是9047,8寸桨是8038.

网友:
再说下重量3S 5200毫安电池重量是在1982克,4S 5200毫安电池重量2063克左右,飞行时间3S电池大概在10-11分钟,飞下来单片电压在3.45-3.5V。4S是12-13分钟单片电压3.45-3.5v

网友:
作为一个小六轴玩玩还是不错的,因为小飞行成本也不高。我装了个WKM在上面,上面说的重量是包括了XA云台和图传发射机,但不包括摄像设备的重量。所有线都是直接焊接的,没有使用一个香蕉头,包括WKM的T插我都去掉了,只留下个彩虹插。飞行时间还是要对重量严格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感度: 320  290  160  120  第二排 120  120

说下配置:机架和你一样的,电调和你一样,电机双天4 ...

我用的是10寸桨,确实感觉到会有小的振动。换9寸桨确实能改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0寸桨,确实感觉到会有小的振动。换9寸桨确实能改善吗?

10寸桨因为桨距太近了(这个机架就是中心板小了点点,如果再增加1CM就完美了)有扰流,桨与桨之间气流影响较大,换9寸和8寸桨会好很多,如果只是悬停和做小幅度动作的话,8寸桨最稳,只是拉力损失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寸桨因为桨距太近了(这个机架就是中心板小了点点,如果再增加1CM就完美了)有扰流,桨与桨之间气流影响 ...

了解了,谢谢。我现在准备换一个大一点的机架,上12寸的桨。

网友:
不太明白~围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谢谢。我现在准备换一个大一点的机架,上12寸的桨。

桨距保持在3.5CM-5CM比较好。不过大机架飞行成本也高,如果你不是需要拍点什么的话,没有必要上大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要注意了,MT3506盘式电机,4S锂电急推油门有堵转现象,你可以先不要接飞控,用遥控和接收机试试,如果有 ...

现在的不会了~有张这个问题是因为好盈的电调兼容问题

12年以后出厂的电调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之前我专门发过测试录像,有兴趣的可以找找以前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