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 EFL 空中电池冒烟 求解原因!

楼主(2012-10-20):
今天带着我的刚调试好MB的600去飞场试飞,用的已经飞了20个起落左右的赤道3300毫安的电池,切3D定速飞了3分钟左右,发现飞机肚子底下有轻微白烟冒出,于是赶紧下来,落地后就开始浓烟滚滚,当时心急如焚,赶紧拿掉机壳头罩,迅速拔电,把电池一抽扔出5米远, 欲哭无泪啊!!!!

楼主:
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只听说过电调空中冒烟,这种事还第一次经历, 求论坛里有相同经历的和高手大侠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电池内部短路了

网友:
电池之前是不是大肚子?电池过放会导致大肚子,然后内阻增大,在大电流de情况下电池温度就会很高,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可能就是某个部位短路,电池炸过吗?

楼主:
没有炸过,只是觉得这个电池没有以前暴力了

网友:
看图片好恐怖啊

网友:
还好你技术好啊。新手的话等飞机炸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电池的质量确实也是鱼龙混杂啊。

网友A:
电调没事,机器没事,人没事,烧香吧

网友:
人机没事就是好事

网友:
平安是福

网友:
兄弟 什么牌子的电池

网友B:
我的电池也有过同样的事情!没烧,但是闻到有味道了!这个是有个点心坏了变成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没事,机器没事,人没事,烧香吧

网友:
電芯短路,也可能是配電板焊接問題。。。
怎麽說都應該屬於質量問題。。

网友:
高手!且爱机如命!鉴定完毕!这种情况都还不忘扔电池!

网友:
能平安降落不炸鸡,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