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12-10-20):
今天买了一套凤凰模拟器,将狗插到电脑上,然后将遥控(扶她把 6EXHP)晶体拔出,将转换器插到控上,一开控的开关,,,乖乖          一阵青烟冒出!立刻关控,拔下插头      拆开一看 见图:
现在遥控器通电显示器不反应了(今早还飞了,之前也用过模拟器都是好的),由于不懂电子,所以请 大侠赐教:这个元器件是什么?     我想在淘宝买了之后自己焊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换了之后会好些,已经将东西退回去了,关于遥控器卖家没有给出反应      郁闷纠结         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A:
我表示  毛子也没看到 ··  烧没了····    貌似是个 保险··  可惜不在我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  毛子也没看到 ··  烧没了····    貌似是个 保险··  可惜不在我手上··

??????看不清楚吗?就是6ex 开关下面的那个元器件呀

网友B:
太恐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恐怖了

呵呵 、、关键是卖家死活不承认是抽头的原因,我现在觉得当时应该招人给我测试下那根线是佛有问题,但什么都没做就把东西寄回去了,幸好没有插HITEC 9 呀 不然损失大的去了、、、

网友:
估计是线短路 导致的遥控器

网友:
楼主也看 糗事百科哈 ···

网友:
看的不太清 像是电路板短路了

网友C:
应该是个二极管,从别的地方找来的图片,不是很清晰.我没这个遥控....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个二极管,从别的地方找来的图片,不是很清晰.我没这个遥控....

.

失误  是三极管哦兄弟·  你没看是3个脚嘛·· 嘻嘻··

网友:
模拟器接头问题多多。

网友:
要仔细检查才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个二极管,从别的地方找来的图片,不是很清晰.我没这个遥控....

.

对对  就是这个  就是不知道具体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误  是三极管哦兄弟·  你没看是3个脚嘛·· 嘻嘻··

大哥 具体指导这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吗?最好发个淘宝链接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误  是三极管哦兄弟·  你没看是3个脚嘛·· 嘻嘻··

不好意思兄弟 没仔细看  确实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具体指导这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吗?最好发个淘宝链接  呵呵

1N4007  这个比较好找   只不过不是贴片的    空间够的话1N4007就够了    你用电池现在也不开机吗·?

网友D:
哎!不懂别乱说好不好!
三只脚的就是三极管啊?
没见过开关电源中那快恢复二极管吗?其外形也跟大功率三极管也是一样的。
这是个贴片二极管,作用是防电源反接的、保护控电路。找不到原配型号的话,可以用玻璃封装的1N4148或贴片封装的1N4000系列的二极管代用。焊接时注意正负极别搞错了!搞错了正负极通常是开不了控的。
另外,强烈建议楼主检测一下控的总电阻值,看看其它电路是不是还有问题。贸然更换二极管后就加电开控,有可能会将故障扩大的!正常情况下,正向的总电阻值约为1~5K欧姆(不同的万用表、不同的档位会有较大的偏差),反向总电阻值约为数百欧姆。总之,正反向总电阻值有较大的差别的话,电路基本完好,若阻值相等或极小,那说明控内其它电路还有故障存在,因此,通电前必须先将故障修复。

网友:
没有贴片的元件,那就先将普通二极管的管脚弯折,再用热缩管等绝缘材料包装起来后焊接在电路板上,最后用点热熔胶之类的东西将二极管固定住就可以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不懂别乱说好不好!
三只脚的就是三极管啊?
没见过开关电源中那快恢复二极管吗?其外形也跟大功率三 ...

我把他拆开了  如图

网友:
就是一枚防止电源反接的二极管,能承载电流500mA以上的整流二极管都能替代它的。

网友E:
呵呵,大家都别纠结二极管三极管了,LZ万用表一量便知!!!二极管最简单的特性之一是单向导电性!!!

网友D:
烧成那样了,还怎么量?
除非借个好空来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