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间隙性失控 请教下各位。。。。。。。。。。

楼主(2012-10-20):
只看大图
测试机
mini vbar 5.3pro
260mg
好盈铂金40A
蝎子2221
电机
控是dx8
vbar 和 DX8的卫星 相连。。
很怪。。 快速打舵,一会儿卫星闪不亮了,打舵也没有反映 , 一秒后卫星灯恢复,
舵机
也有反应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查供电,在哪收的VBAR? 不是KBAR吧。

网友B:
哈哈哈,版主最后一句话好吓人
害LZ心立马提到嗓子眼

楼主:
好银铂金 40a 应该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C:
检查有没有虚焊

网友D:
LZ对山寨不放心,不会买K8的。。。

网友E:
6楼正解,不过也不一定,楼主也用720呢

网友F:
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G:
或许是k8装了v8的壳

网友:
确定是v8?

网友H:
楼主和我有一样的问题,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我已经换成花牌50A电调,但是问题没有解决
http://player.opengg.me/player.php/sid/XNDYxNDc4MzY4==.html

网友I:
我的试了,卫星+BAR,没有发现如上问题,配置和楼主一样的。

网友J:
楼主 问题 和我 朋友一样。。也是一样的配置。。vbar dx8,舵机也是突然死掉。卫星灯黑 然后 亮 又有反应了

网友A:
被KBAR玩死的飘过..

网友K:
有什么解决方法…我试过不接vbar…直接接接收机…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L:
检查卫星的那三条线.

网友H:
原来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啊,我的是黄V8,舵机215MG,花牌50A电调,DX8原装DSMX试过,山寨DSM2也试过

网友M:
我教你.在卫星的3.3V电源上并一个220uf的电解保证能解决问题!

网友:
早就知道了,什么垃圾陀螺还2000多,用有副翼去了

网友:
我的好象也没这个问题

网友:
哇,没想到vbar,kbar那么多问题,大家有就丢便宜丢出来算了

网友:
我发现好像我的配制好像不一样。我的是DSX7加DMS2卫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啊,我的是黄V8,舵机215MG,花牌50A电调,DX8原装DSMX试过,山寨DSM2也试过

原来原厂就有这个问题,怪不得克隆到山寨上了,有意思!有意思!

网友:
用正 V8 上兩顆天線還被出賣的人飄過...

楼主:
搞定了。。。~~  飞了两天了。。没有问题了

网友:
怎么搞定的?也不说说?

网友:
就是!说说阿

网友:
Vbar的壳不会装了个Kbar吧……

网友:
BEC不给力吧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怎么解决的?。求解决方法

网友N(2013-03-14):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飞了两天了。。没有问题了

怎么搞定的?说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怎么搞定的?说说啊

不能用 DSMX 连

网友:
改用DSM2 卫星吧
DSMX 数据流比DSM2大一倍  V8处理有点力不从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 DSMX 连

用传统接收是没问题。电容法试过吗?就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楼主:
。。用DSM2 对频 就可以

网友O:
我的也是 在V8插个电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的也是 在V8插个电容就OK了

求电容参数,操作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DSM2 对频 就可以

我的sk720用dsm2卫星也是失控啊

网友:
参考飞梦2.4G模块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