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问HSP94186无刷电机问题

楼主(2012-10-20):
请教各位老鸟,请勿见笑,无刷电机是KV值四四五零,我嫌它速度快,虽然我现在拍的是有刷版,目前还未到货,如果我以后要改装无刷版,又不希望串那么快,可以选原装无刷电调+其他品牌KV值二二一零外形相同的无刷电机吗?
============================
发帖子还有限制?说我包含一十三(此处不写数字你懂的!莫名其妙).。。。什么以上个数字,有广告嫌疑,这个判断够郁闷的,搞了半天才发成。

楼主:
另外,有刷改无刷,先不考虑什么暴力问题,我本来就不想高速暴力,只想无刷,最少需要购买什么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觉得可笑,因为无刷的思维是反的,人家要快,我要慢。,或者还存在改装目标车的档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觉得可笑,因为无刷的思维是反的,人家要快,我要慢。,或者还存在改装目标车的档 ...

网友:
最起码就是电机电调,其他没了。如果嫌4450有点高可以考虑外转子电机,会低点。也可以用4450,但是用5S镍氢,或者2S铁锂也会转速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