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亚拓 450PRO 450SPORT V2 尾旋翼控制组 HS1304A

楼主(2012-10-20):
麻烦问下这套配件上的东东都什么东西能用到新双推(450 pro v2 DFC套机尾巴)的尾巴上?

我想用蟹爪和那两个黑的联桨夹的。。但是看了下那两个黑色塑料的尺寸。。比H45183的要差那么一点点。。。

蟹爪应该通用吧。。不行就再来一套H45183了。。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的尾巴温飘终于要有救了。。

网友:
双推和单推不一样

网友A:
1304上的金属螃蟹爪可以用在双推上面

8字的塑料套用新款的45183

尺寸比較圖: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適用T-REX450.
●搭配H45038 金屬尾軸傳尾齒箱組
       H45038A 金屬尾軸傳尾齒箱組.
       H45179 450PRO尾控制組.
       H45181 450PRO V2尾控制組.
       H45186 尾控制軸傳齒箱組.
●450尾控制連桿頭 × 4(10.4xΦ5.1x4.2mm)
●尾連桿頭銅套B × 2(Φ2xΦ3x2.5mm)
●軸套螺絲 × 2(M2x8mm牙長4.2mm)

450尾軸滑套
H45T001XXW

包裝圖:
功能說明:商品規格:
●適用於T-REX 450雙推拉尾控制組。
●尾軸滑套 x 1(Φ3XΦ4.8X10.6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4上的金属螃蟹爪可以用在双推上面

8字的塑料套用新款的45183

您给那个滑套的意思是什么?我还要买这个滑套?

楼主:
您的意思是我标题上的这套配件里,那个蟹爪和这个滑套能用在我的450的尾巴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给那个滑套的意思是什么?我还要买这个滑套?

1304里面的滑套短,所以要换新款的滑套在双推上面,你购买双推的时候,这个滑套有附带的,不用单独购买,也不要拆下来的。只要吧1304A上面的螃蟹爪拆下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4里面的滑套短,所以要换新款的滑套在双推上面,你购买双推的时候,这个滑套有附带的,不用单独购买, ...

感谢您的提示,我的原来的滑套没事儿,就把蟹爪拆下来就哦了。。今天晚上已经换好了。。明天早上再试试。。希望不好再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