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厂回来的ACE ONE 麻烦DJI技术说说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0-21):
这次返厂回来的ACE ONE 飞起来感觉不错 就是闪白灯频繁了 返厂前很少有闪白灯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心里没底哦

网友A:
返修主要涉及哪些方面?一般白灯是由于震动或者GPS问题。

楼主:
没有涉及什么问题 就是这次正常返厂免费检查啊

楼主:
硬挂GOPRO拍出来看 感觉震动很小 稍微大一点动作白灯就闪

网友B:
建议先不要飞,
等GPS问题完全解决后再飞。

网友C:
ACE ONE的GPS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你手动动作太大了?才产生白灯

楼主:
手动 姿态都会闪 用的SAB浆 都是平衡了的 其他也没有什么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