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DR 芯片PPM输出端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2-10-21):
提示:

网友A:
1、尝试一下将控的主板电压降为5V,2DR那控的编码电路是个专用IC,按理工作电压范围是蛮宽的(我记得应该是在5~18V之间都能正常工作的)。
2、尝试后不行的话,那你需要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射随电路,又叫缓冲电路),将输出信号的峰-峰值降为5V。可以考虑采用光耦(如4N25)作为电平转换的隔离器件,以利彻底地将不同电平的脉冲分割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