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飞过泉速(Skyartec)塞斯纳182的朋友么?

楼主(2012-10-21):
今天在凤凰模拟器里面对Cessna182进行了调整,包括参数和外观,使其适应我的泉速塞斯纳。但是我还没有飞过真机,怕首飞即炸伤自信,嘿嘿。所以我把外观和参数的设置文件都传上来,希望有飞过的朋友可以测试下与真机差别有多大,并且给我反馈一下。当然如果能直接把修改好的文件传上来就更好了,谢谢各位了!

权限太低,只能分卷传了:

楼主:

这个是我刚刚飞的视频,上传到优酷就不清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背景音乐请大家忽略吧,第一次做视频,没关网络收音机的声音,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国手

对的,是美国手。怎么,大家都不飞美国手么?

网友B:
这飞机还行,有点MINI

网友C:
有遥控器吗

网友D:
我发觉   日本手比美国手多很多   我们这里  航模人数100+ 标准的美国手就只有2个人

网友E:
我是中 国手

网友:
日本手飘过

网友:
同样美国手!

网友:
美国手......美国手

网友F:
泉速的182 因为翼展跟大小的原因是比较灵活的,模拟器上很难完全模拟出来的。

飞机是越大越好飞的,泉速近期出了个3G3X版的自带3轴陀螺仪,其手感会比1.4翼展的要好。

网友G:
泉速的塞斯纳 不适合新手!

网友H:
泉速塞斯纳我飞起来感觉和我飞的轻木BF109像真差不多,速度有点快,不是很好飞的,新手可以先试试敏定

网友I:
我的第一架固定翼也是泉速,但到现在我还没飞起来过,飘飘爽飞到现在,182躺在那落灰勒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是美国手。怎么,大家都不飞美国手么?

我也是美国手,只不过是飞直机的

网友J:
我就是买的速泉  飞起来爽极了  速度不慢舵效相当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遥控器吗

我买的不带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觉   日本手比美国手多很多   我们这里  航模人数100+ 标准的美国手就只有2个人

因为我的第一部四通单桨电直就是MODE 2,美国手,加之现在在美国,于是自然就习惯于美国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中 国手

中 国手是MODE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泉速的182 因为翼展跟大小的原因是比较灵活的,模拟器上很难完全模拟出来的。

飞机是越大越好飞的,泉速 ...

可是模拟器上也有很灵活的小机,就是那种起飞的时候升降舵打多一点就立刻失速的那种。。

网友:
顶美国手  飞吧 塞斯纳 买敏定 的  炸完后  再买 漂亮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泉速的塞斯纳 不适合新手!

是有这个说法,但我很喜欢这机的外形,那种像真机的感觉是我那450电直无法企及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泉速塞斯纳我飞起来感觉和我飞的轻木BF109像真差不多,速度有点快,不是很好飞的,新手可以先试试敏定

有办法让它慢下来么?比如换电机换桨?另外,打开襟翼是否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第一架固定翼也是泉速,但到现在我还没飞起来过,飘飘爽飞到现在,182躺在那落灰勒

那么漂亮的机机,就当静态看着也舒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就是买的速泉  飞起来爽极了  速度不慢舵效相当灵活

其实模拟器多练习练习我觉得还是可以掌握一些技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还行,有点MINI

到处都能看到你

网友J:
你就是在爱好王上买全速的哥们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其实模拟器多练习练习我觉得还是可以掌握一些技巧的。

这飞机只要低空不拉反舵基本就可以了  速度快没关系  舵机行程调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J:
这飞机只要低空不拉反舵基本就可以了  速度快没关系  舵机行程调小一点就可以了

小翼展最好不要飘降  最后拉平会失速

网友G:
好看对新手来讲最不实用,炸2次啥都不是了,实用第一

网友K:
0.7kg的机机挺重的,应该比较好飞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办法让它慢下来么?比如换电机换桨?另外,打开襟翼是否好点?

桨的话用8寸或者7寸,可能7寸会更好一些,电机用新西达2212,朗宇的电机有点暴力了,总之是这飞机的动力系统配置不能太好……
打开襟翼会好一些,但是这架飞机因为比较小,所以速度“看起来”会比较快

网友:
美国手,其实我美国手和日本手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就是在爱好王上买全速的哥们啊

哈哈,是啊是啊,是guantingcai 朋友推荐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飞机只要低空不拉反舵基本就可以了  速度快没关系  舵机行程调小一点就可以了

是那个Dual Rate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看对新手来讲最不实用,炸2次啥都不是了,实用第一

是的是的,大哥教导的是。不过我觉得自己虽在固定翼是新手,但毕竟玩过直机,理论上说直机比固定翼更难操控,因为需要不停打舵才能保持悬停。个人认为这对固定翼的操控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就想尝试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翼展最好不要飘降  最后拉平会失速

你试过我那个文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0.7kg的机机挺重的,应该比较好飞了

这机一开始我配的是1300的电池,但不少模友反映换上2200的会稳很多,而且这机重心就在电池仓的正中,真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桨的话用8寸或者7寸,可能7寸会更好一些,电机用新西达2212,朗宇的电机有点暴力了,总之是这飞机的动力系 ...

这机原配的是8060的桨,1530kv的电机,我是否可以把电机换成低KV的,然后换成慢速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一开始我配的是1300的电池,但不少模友反映换上2200的会稳很多,而且这机重心就在电池仓的正中,真是 ...

如果你用2200的电池,那就别想速度慢了。换回1300的电池更好飞。

网友L:
飞得不错了,降落也很稳,只是不知道你模拟里参数调成啥样子了。不建议非得在模拟里一定的搞成和真机一样,因为个人以为很难,而且也没有必要。只要在模拟里建立了一定的舵面反应,练习好降落,就可以上真机体验了。因为上了真机,你才知道它的真实反应。就算别人给了你参数,就算那个参数和真机完全一样,可对你来说也木有意义,因为人家真机的各项参数和你鸡鸡的参数肯定不一样啊。就算是同样型号的鸡鸡,不同的两架飞起来的感觉也是会有差异的。

LZ不必纠结于是否会炸机,练好模拟把真机飞起来就是了,谁木有炸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个Dual Rate么?

凤凰直接调舵机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试过我那个文件么?

我的3.0S 可以用吗??

网友:
今天拍了一个塞斯纳的视频  到时候传上来 就是飞的泉速182  你可以看一下速度和舵效  用的是2200电池  1400KV  2212电机 30A电调  一档襟翼平飞  全放襟翼降落 此配置起飞全收襟翼时   有明显的低头加速 第一次飞最好用一档襟翼平飞 能控制下速度  过几天测试1350 电池此机的表估计全收襟翼 低头加速的的现象可以消除

网友:
一档襟翼5度左右

网友J:
不超过10度{:1_61最后祝楼主首飞不炸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试过我那个文件么?

3.0S里面没有这款飞机

网友:
不错的飞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3.0S 可以用吗??

应该与版本无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3.0S里面没有这款飞机

Fixed-Wing -> Scale -> Cessna 182,你的没有这个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飞得不错了,降落也很稳,只是不知道你模拟里参数调成啥样子了。不建议非得在模拟里一定的搞成和真机一样, ...

恩恩,说的有道理,连模拟主要是为了建立舵面反射,上真机才不会乱打舵。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超过10度{:1_61最后祝楼主首飞不炸

哈哈~~托您吉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 国手是MODE几?

Mode3
跟美国手是相反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Fixed-Wing -> Scale -> Cessna 182,你的没有这个机机?

大赛  油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赛  油动的

对,就是这个,你把cessna182#Skyartec.bmp拷贝到“我的文档\PhoenixRC\Scheme”,把cessna182_Skyartec.pxv拷贝到“我的文档\PhoenixRC\variants”就可以了。然后在那个cessna 182下面选择Skyartec的外观和设置就ok~

网友:
你们一般都是满油门飞呀  我是加60 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