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驱动怎么接线呢

楼主(2012-10-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那是共阳极,一条线当两条线用!

网友:
U/D- 是方向信号,CP-是脉冲控制信号(使能)
CP+ U/D+ 接5V+

网友:
我的理解是CP+ U/D+ U/D- FREE+ 共阳接+5v ; CP- U/D- FREE- 各自接

网友:
你的图片暴露太少,我只好猜了U/D+ U/D- FREE+ FREE-这两个先对应接好, CP+ CP-是否电源的正负?因为没见到你的全图片不知道能源输入是否另有端口
--你这个使能是接口板和电脑并口的链接(你这样的国产驱动是舍不得增加这样的功能接口的),,不对的下面指正

网友:
更正一下,我的理解是CP+ U/D+  FREE+ 共阳接+5v ; CP-  U/D- FREE- 各自接

网友:
怎么看出共阳极?

网友:
你应该把接口板的图片也发上来。

网友:
很对哦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但解决了  是楼上那么接  共阳

网友:
不  只楼主的步进驱动器  买成多少?  呵呵  我也想买几个二手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