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FPV..

楼主(2012-10-21):
载机简陋点 录像软件不给力 画质帧数被砍了大堆 凑合着吧 录像待会上

楼主:
本人终于能换个像样的控了 之前的4通控嘛,直接把原件统统拆了 以后可能会有用 顺便分享下100块钱的廉价2.4G图传 800M内稳定 (那个贴着散热片的)
(这种非水贴 就用不着麻烦大哥删了吧)

楼主:
配置:MMC10 FF飞控板  700线CCD摄像头 配3.6MM镜头 T550机架 2.4G 1W 5V供电图传(供电取自接收机) 好赢20A 4轴电调  朗宇2212 980KV电机 1047桨 2200mah 40c 3S电池

楼主:
其实锂电放到3.5左右也不会有事的 都试过好几次了
图传链接就不发了 怕被当广告

网友A:
视频非常清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非常清析

录像软件不给力啦.... 话说你有没有好用的 推荐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录像软件不给力啦.... 话说你有没有好用的 推荐个

用狗呀 , 不过我用的 3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狗呀 , 不过我用的 3狗

那如果狗炸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狗呀 , 不过我用的 3狗

而且 我的4轴以后得搭载不少实验设备.... 再挂狗就不堪重负了... 更重要的是我木有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狗炸了怎么办......

再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狗呀 , 不过我用的 3狗

你用狗3?有米人... 不过貌似狗3没有AV 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狗3?有米人... 不过貌似狗3没有AV OUT

是3 "山" 狗...不是狗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