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 7HV + vbar 定速飞行视频,这次有声音了,超清

楼主(2012-10-21):
鲲鹏 7HV,配置:
斜盘 Savox 2271
锁尾舵机 Savox 2272
黑色 大vbar 5.3pro版本
蝎子4530 540KV马达
YGE160A 电调(Mikado 巨狗版)
7HV 13T斜齿, 127T斜齿大齿盘
接收电 2S 直驱
vbar 定速 2150 RPM, 正负12.5度螺距。
豪克690大桨
Edge 105尾桨。
7HV除了升级斜齿,没有动过别的。
动力电 ACE 60C 5000mah X 2.

飞手: 潜行

小结: 个人觉得, YGE 在Gov store模式下缓启动很舒服,可总觉得掉转和超转比较明显。 YGE在这台机器上调Pgain大一点就抽尾巴。
所以才折腾vbar定速。没想到效果还是很爽, vbar定速参数为5.3默认,没有细调。

网友:
很温柔的3D

网友:
动力很充足啊~

网友A:
用过一段时间 V8定速,但是觉得太软-。-就没用了。

潜行 功力深厚~~不知今年参加3DX否

网友:
何时能有这样的技术?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段时间 V8定速,但是觉得太软-。-就没用了。

潜行 功力深厚~~不知今年参加3DX否

兄弟配合的啥电调。。。。电调设置很关键,YGE设置不好,vbar定速就没法用。。。俺们是一路折腾过来。现在飞行感觉转速保持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配合的啥电调。。。。电调设置很关键,YGE设置不好,vbar定速就没法用。。。俺们是一路折腾过来。现在 ...

用的蝎子新的那个130A,当初就是冲着他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直接支持VBAR定速才买的。。。结果不是很理想,是否和设置有关呢?

这个电调你们有研究过VBAR定速么,我也想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蝎子新的那个130A,当初就是冲着他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直接支持VBAR定速才买的。。。结果不是很理想, ...

貌似蝎子130用vbar定速有一个很长的设置过程。。。。

网友:
冒泡被认识

网友:
有幸观看潜行的现场表演,没有上一个录像中飞的放得开。还是上次的飞行精彩些,这次的飞行更像练习不像表演。

网友:
禽兽,4530 还540kv

网友:
好家伙 就冲你这声音我才进来的!

网友:
大飞机的霸气外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蝎子130用vbar定速有一个很长的设置过程。。。。

你们当地有模友成功用130A搭配VBAR定速的么,可否指点下具体的设置流程。。。

我看了很多帖子,单独设置130A飞行没有问题,但是和VBAR搭配起来就很怪。

我是先初始化电调,然后在直升机定速模式下设置了0度电流记忆,然后接上VBAR电调转入 外部定速。。。

VBAR按照铁汉帖子设置,看似工作正常,但是上天以后会出现大负载断电的情况。。。然后瞬间恢复,类似电调保护。。。

所以就没折腾了。。。

不知大大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2014-05-12):
爽机!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