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飞炸500大桨

楼主(2012-10-21):
刚入的RJX FBL 425桨第一次飞行就炸了。。。
原因:
G31被我全部重置,之后按照原先设置的参数设置了一遍,起飞自旋了一下发现自旋严重不稳定。。。大桨扫地。。。
之后回家检查才发现,参数一样,重置之后十字盘竟然不平。也就是说,重置参数以后,不能照搬之前的调机参数,必须重新调整一次,杯具!
为什么会这样?真是不解!

网友A:
这样一搞,一个g31就炸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一搞,一个g31就炸掉了。。。。

G31没炸坏啊~

网友:
怎么不用kb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一搞,一个g31就炸掉了。。。。

rjx 425 比G31便宜多了

网友:
字数你妹啊

网友:
我也因为重置后照搬参数而扫坏过一对大桨,同时尾传动齿扫齿

网友B:
中山,这机是非耐500EVO??

网友:
字数不够是个什么情况啊啊!!!!!!!!

网友:
叫你钱几天烧包秀照片。现在知道了贴图遗照了吧。

网友:
悲催 短命的大奖啊

网友C:
好在中山兄不是用K8飞的,要不又会引来风风火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在中山兄不是用K8飞的,要不又会引来风风火火了。。。

还好有k8抢了风头。要不然现在国产g31又被骂个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山,这机是非耐500EVO??

图中的是450PRO而已~

网友:
这桨不是之前中山兄亮骚过的那对嘛? 好可惜啊!  G31咋会这样啊

网友E:
G31到底能不能用??????

网友F:
严重 慰问!

网友G:
新的不去,更新的不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E:
G31到底能不能用??????
是我没调好,G31很给力的!

网友I:
今天换了个控也有差不多的情况,自旋变得很怪异差点炸机,还好发现及时

网友J:
我的500EVO也是用G31,LZ能否给个设置参数学习,谢谢。

网友K:
中山胸V5 换新浆必炸鸡

网友L:
这桨不错。。。可惜了哈..

网友M:
这么快就破处了。。。话说我飞机也是第4个落破的。。。因为手贱了,我飞机不是亚拓新代理给的福利是送了个新春版么。。里面的3GX是1.2的,我升到2.1, 结果重新设置的时候陀螺仪忘记设置了,。。。锁尾方向。。。起飞自旋。。。损失伞齿+尾桨

网友M:
对了中山。。其实你要是把这帖子发成,首飞500 失控大桨扫地。。。我估计就火了~~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N:
呵呵,出师不利

网友O:
还好不是KBar!
不然标题就是山寨Bar连重置都会出问题?

网友P:
俺今天450惨炸

网友Q:
默哀 还好桨不贵

网友R:
元芳,你怎麼看?

网友S:
飘过
挣分

网友T:
請問中山兄,你的G31設置好了有什麼原因要重置,我剛買了一個G31

网友U:
可惜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