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V120D02s 尾舵机抖舵,几经沧桑终为静态机,发几张图留个念~

楼主(2012-10-21):
话说华的V120D02S真是一只好机啊,外形漂亮,舵机锁尾,飞行稳定~

伴我从悬停到倒飞,功不可没!

今天将机机所有的轴承拆下清洗后装好,擦拭干净,试飞3个电后尾舵机狂抖,调低感度也无济于事。

拆开用W40擦拭碳膜也还是抖,算了,机机累了,也该休息休息了,不纠结了,静态之.........

网友:
爽飞02S的路过。

网友A:
楼主,买个副厂电位器1.5一个,6MM的,想要具体哪家PM我。。。我用过,完美替换。。。。另外不用换也能用一段时间,用硬足签把电位器金属针往外面拔点点,不同前面的电位轨道,,这样又可以用了,下次在抖了,在往相反方向弄点又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个副厂电位器1.5一个,6MM的,想要具体哪家PM我。。。我用过,完美替换。。。。另外不用换也能用一 ...

尾舵机有电位器换?快说啊别卖关子了。
俺只找到斜盘舵机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个副厂电位器1.5一个,6MM的,想要具体哪家PM我。。。我用过,完美替换。。。。另外不用换也能用一 ...

好办法~谢谢

另:求电位器的链接~~~

楼主:
咦,猛然发现DS37 ~~~

研究一下~  貌似可以用~

网友:
02S很好飞么  手上有8S  是不是搞个呢

网友:
好飞机啊~ 一直在飞~

网友:
02s是好j  就是尾舵比较抖

网友B:
救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

网友:
我也需要尾舵机有电位器,麻烦也PM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个副厂电位器1.5一个,6MM的,想要具体哪家PM我。。。我用过,完美替换。。。。另外不用换也能用一 ...

我也需要尾舵机有电位器,麻烦楼上的大哥也PM给我。谢谢!

网友:
哈哈 我也很想知道 尾舵机电位器哪有卖的!
对了还有自己可以清楚故障 一个字 拆

网友:
华科尔的尾舵机电位器是买不到的,是非标电位器。
尾电机电位器可以修复,只是难度大一点。请看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8239
由于找不到原配的电位器,只好将替用品电位器的一部分挂在外面,不过很耐用,玩到现在只买过一回尾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个副厂电位器1.5一个,6MM的,想要具体哪家PM我。。。我用过,完美替换。。。。另外不用换也能用一 ...

藤椅正解,改轨道有用,但机会有限。求电位器链接

网友:
50米出给我算了
留着还占地放和清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个副厂电位器1.5一个,6MM的,想要具体哪家PM我。。。我用过,完美替换。。。。另外不用换也能用一 ...

求副厂电位器的链接